[以太网] 关于LWIP返回 ERR-14(Connection reset)的问题
菜鸟在飞

楼主(2022-10-17):
我用两块stm32H7运行LWIP,一个做服务端,一个做客户端,进行数据收发,但是在两块板子通讯的时候发现,lwip  recv函数时不时的会返回-1(出错误的话作了重新建立客户端的处理)。经过向下细察,发现返回的错误代码为 -14 Connection reset.请问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希望大佬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帮顶下。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又查了一下,我发现我的从端代码里有keepalive的一项配置,我又查了《嵌入式网络那些事》关于TCP客户端部分的描述,发现在书中做客户端的时候没有对申请的套接字做什么设置,所以我将我从端代码中的keepailve部分删除了,现在能稳定运行了。不会因为返回错误导致客户端关闭,然后重建。但是,由于是单片机端通信,并不知道在通信过程中出错时发生了什么,没办法抓包。出错的原因,还有为什么删除这部分代码会有这些影响,我也不知道。能调出来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但是现象在这里,有哪些大佬能看出什么原因的话,还请告知一二,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又查了一下,我发现我的从端代码里有keepalive的一项配置,我又查了《嵌入式网络那些事》关于TCP ...

keepalive主要是保活,就是超过溢出时间了,发个包来保持连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