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VSCode上LUA编辑local定义,愣是没有看出区别来

楼主(2022-10-18):
放缩到最大才看出错了。

网友A:
字体问题,感觉我用的字体还是挺明显的,而且用了拼写纠正插件,loca1会有下波浪线的拼写错误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问题,感觉我用的字体还是挺明显的,而且用了拼写纠正插件,loca1会有下波浪线的拼写错误提醒

对,字体有很大关系。

网友:
推荐console字体

楼主:
这个字体不错,英文字体使用微软雅黑确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