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LevelX调用fx_media_format函数格式化时间超长

楼主(2022-10-18):
开始的时候要调用fx_media_format函数初始化,耗费的时间真长啊!!!每次调试都要初始化一次,每次要好久,要疯了

网友A:
有必要看下这个函数底层对应的是低级格式化(即整个存储器的擦除)还是仅仅文件系统格式化(仅部分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看下这个函数底层对应的是低级格式化(即整个存储器的擦除)还是仅仅文件系统格式化(仅部分扇区)。

它写了Flash每个sector的前4字节,我不知道写的是啥玩意,要建立个bitmap?

楼主:
啊,终于找到问题了,这个困了3天。
接口函数static UINT lx_nor_driver_write(ULONG *flash_address, ULONG *source, ULONG words);
它这个words是4字节,写入的时候,驱动是按字节写入的,所以要乘以4.
读函数也一样,我修改的时候把读的改了,写的没改掉,折腾了3天。
各种莫名其妙的错误,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终于找到问题了,这个困了3天。
接口函数static UINT lx_nor_driver_write(ULONG *flash_address, ULO ...

网友(2023-03-03):
引用 楼主:
啊,终于找到问题了,这个困了3天。
接口函数static UINT lx_nor_driver_write(ULONG *flash_address, ULO ...

兄dei,你是驱动什么介质,nandflash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