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郁闷,H750 spi接收不到数据,请教下各位

楼主(2022-10-18):
工程是跑rtt这个rtos的,最初发现问题是rtt提示spi通信失败,进入底层实际调用hal库的时候发现 传输函数返回的HAL_StatusTypeDef 状态位是 HAL_TIMEOUT。然后我用逻辑分析仪夹了一下spi的线,发现从机是有返回数据的,但是h750的dr寄存器确实没东西,接受的flag也没有置位。
cs线使用io模拟,就是简单传输过去
0x30是传感器id,逻辑分析仪采到的,我在另一块407的板子也是这样设计,能正常通讯。

代码的话我看了引脚配置,外设时钟配置和spi本身的外设配置,感觉都没问题(实际上能发出数据,起码说明时钟和外设配置没错,引脚配置这个就是写一下af,所以也没事)

还有一个疑问,spi是全双工的,即使mcu收不到输入的数据,dr不也应该是接受到0x00的吗?第一次用h750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那个函数返回的HAL_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函数返回的HAL_TIMEOUT。

是的,就是SPI的传输函数返回超时,但是无法理解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仅看你的截图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超时时间设置为1s试试。

或者干脆CubeMX生成个SPI配置,然直接调用这个查询方式API即可,看看是否正常,测试很方便。不要使用你当前这个驱动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你的截图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超时时间设置为1s试试。

或者干脆CubeMX生成个SPI配置,然直接调用这 ...

主要还是怀疑外设驱动部分有问题是吗,引脚配置和时钟配置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怀疑外设驱动部分有问题是吗,引脚配置和时钟配置估计问题不大

用CubeMX测试下,这个测试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