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的LUA操作Cache相关地址信息

楼主(2022-10-19):
很多时候读取的都是Cache里面的数据,所以要操作下Cache,保证读取的是实际存储地址的数据

否则读取的数据都是错的

/**
  \brief  Structure type to access the System Control Block (SCB).
 */
typedef struct
{
  __IM  uint32_t CPUID;                  /*!< Offset: 0x000 (R/ )  CPUID Base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ICSR;                   /*!< Offset: 0x004 (R/W)  Interrupt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VTOR;                   /*!< Offset: 0x008 (R/W)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AIRCR;                  /*!< Offset: 0x00C (R/W)  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SCR;                    /*!< Offset: 0x010 (R/W)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CCR;                    /*!< Offset: 0x014 (R/W)  Configuration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8_t  SHPR[12U];              /*!< Offset: 0x018 (R/W)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s (4-7, 8-11, 12-15) */
  __IOM uint32_t SHCSR;                  /*!< Offset: 0x024 (R/W)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CFSR;                   /*!< Offset: 0x028 (R/W)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HFSR;                   /*!< Offset: 0x02C (R/W)  Hard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DFSR;                   /*!< Offset: 0x030 (R/W)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MMFAR;                  /*!< Offset: 0x034 (R/W)  MemManage Fault Address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BFAR;                   /*!< Offset: 0x038 (R/W)  BusFault Address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AFSR;                   /*!< Offset: 0x03C (R/W)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ID_PFR[2U];             /*!< Offset: 0x040 (R/ )  Processor Feature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ID_DFR;                 /*!< Offset: 0x048 (R/ )  Debug Feature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ID_AFR;                 /*!< Offset: 0x04C (R/ )  Auxiliary Feature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ID_MFR[4U];             /*!< Offset: 0x050 (R/ )  Memory Model Feature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ID_ISAR[5U];            /*!< Offset: 0x060 (R/ )  Instruction Set Attributes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0[1U];
  __IM  uint32_t CLIDR;                  /*!< Offset: 0x078 (R/ )  Cache Level ID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CTR;                    /*!< Offset: 0x07C (R/ )  Cache Type register */
  __IM  uint32_t CCSIDR;                 /*!< Offset: 0x080 (R/ )  Cache Size ID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CSSELR;                 /*!< Offset: 0x084 (R/W)  Cache Size Selection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CPACR;                  /*!< Offset: 0x088 (R/W)  Coprocessor Access Control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3[93U];
  __OM  uint32_t STIR;                   /*!< Offset: 0x200 ( /W)  Software Triggered Interrupt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4[15U];
  __IM  uint32_t MVFR0;                  /*!< Offset: 0x240 (R/ )  Media and VFP Feature Register 0 */
  __IM  uint32_t MVFR1;                  /*!< Offset: 0x244 (R/ )  Media and VFP Feature Register 1 */
  __IM  uint32_t MVFR2;                  /*!< Offset: 0x248 (R/ )  Media and VFP Feature Register 2 */
        uint32_t RESERVED5[1U];
  __OM  uint32_t ICIALLU;                /*!< Offset: 0x250 ( /W)  I-Cache Invalidate All to PoU */
        uint32_t RESERVED6[1U];
  __OM  uint32_t ICIMVAU;                /*!< Offset: 0x258 ( /W)  I-Cache Invalidate by MVA to PoU */
  __OM  uint32_t DCIMVAC;                /*!< Offset: 0x25C ( /W)  D-Cache Invalidate by MVA to PoC */
  __OM  uint32_t DCISW;                  /*!< Offset: 0x260 ( /W)  D-Cache Invalidate by Set-way */
  __OM  uint32_t DCCMVAU;                /*!< Offset: 0x264 ( /W)  D-Cache Clean by MVA to PoU */
  __OM  uint32_t DCCMVAC;                /*!< Offset: 0x268 ( /W)  D-Cache Clean by MVA to PoC */
  __OM  uint32_t DCCSW;                  /*!< Offset: 0x26C ( /W)  D-Cache Clean by Set-way */
  __OM  uint32_t DCCIMVAC;               /*!< Offset: 0x270 ( /W)  D-Cache Clean and Invalidate by MVA to PoC */
  __OM  uint32_t DCCISW;                 /*!< Offset: 0x274 ( /W)  D-Cache Clean and Invalidate by Set-way */
        uint32_t RESERVED7[6U];
  __IOM uint32_t ITCMCR;                 /*!< Offset: 0x290 (R/W)  Instruction Tightly-Coupled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DTCMCR;                 /*!< Offset: 0x294 (R/W)  Data Tightly-Coupled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
  __IOM uint32_t AHBPCR;                 /*!< Offset: 0x298 (R/W)  AHBP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CACR;                   /*!< Offset: 0x29C (R/W)  L1 Cache Control Register */
  __IOM uint32_t AHBSCR;                 /*!< Offset: 0x2A0 (R/W)  AHB Slave Control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8[1U];
  __IOM uint32_t ABFSR;                  /*!< Offset: 0x2A8 (R/W)  Auxiliary Bus Fault Status Register */
} SCB_Type;

楼主:
C程序方式实现的Cache处理

/******************************************************************************
 * @file     cachel1_armv7.h
 * @brief    CMSIS Level 1 Cache API for Armv7-M and later
 * @version  V1.0.0
 * @date     03. March 2020
 ******************************************************************************/
/*
 * Copyright (c) 2020 Ar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you may
 *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url]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url]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system_include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for MISRA check */
#elif defined (__clang__)
  #pragma clang system_header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
#endif

#ifndef ARM_CACHEL1_ARMV7_H
#define ARM_CACHEL1_ARMV7_H

/**
  \ingroup  CMSIS_Core_FunctionInterface
  \defgroup CMSIS_Core_CacheFunctions Cache Functions
  \brief    Functions that configure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
  @{
 */

/* Cache Size ID Register Macros */
#define CCSIDR_WAYS(x)         (((x) & SCB_CCSIDR_ASSOCIATIVITY_Msk) >> SCB_CCSIDR_ASSOCIATIVITY_Pos)
#define CCSIDR_SETS(x)         (((x) & SCB_CCSIDR_NUMSETS_Msk      ) >> SCB_CCSIDR_NUMSETS_Pos      )

#ifndef __SCB_DCACHE_LINE_SIZE
#define __SCB_DCACHE_LINE_SIZE  32U /*!< Cortex-M7 cache line size is fixed to 32 bytes (8 words). See also register SCB_CCSIDR */
#endif

#ifndef __SCB_ICACHE_LINE_SIZE
#define __SCB_ICACHE_LINE_SIZE  32U /*!< Cortex-M7 cache line size is fixed to 32 bytes (8 words). See also register SCB_CCSIDR */
#endif

/**
  \brief   Enable I-Cache
  \details Turns on I-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EnableI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ICACHE_PRESENT) && (__ICACHE_PRESENT == 1U)
    if (SCB->CCR & SCB_CCR_IC_Msk) return;  /* return if ICache is already enabled */

    __DSB();
    __ISB();
    SCB->ICIALLU = 0UL;                     /* invalidate I-Cache */
    __DSB();
    __ISB();
    SCB->CCR |=  (uint32_t)SCB_CCR_IC_Msk;  /* enable I-Cache */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Disable I-Cache
  \details Turns off I-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DisableI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ICACHE_PRESENT) && (__ICACHE_PRESENT == 1U)
    __DSB();
    __ISB();
    SCB->CCR &= ~(uint32_t)SCB_CCR_IC_Msk;  /* disable I-Cache */
    SCB->ICIALLU = 0UL;                     /* invalidate I-Cache */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Invalidate I-Cache
  \details Invalidates I-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I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ICACHE_PRESENT) && (__ICACHE_PRESENT == 1U)
    __DSB();
    __ISB();
    SCB->ICIALLU = 0UL;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I-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details Invalidates I-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I-Cache is invalidated starting from a 32 byte aligned address in 32 byte granularity.
           I-Cache memory blocks which are part of given address + given size are invalidated.
  \param[in]   addr    address
  \param[in]   i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ICache_by_Addr (void *addr, int32_t isize)
{
  #if defined (__ICACHE_PRESENT) && (__ICACHE_PRESENT == 1U)
    if ( isize > 0 ) {
       int32_t op_size = isize + (((uint32_t)addr) & (__SCB_ICACHE_LINE_SIZE - 1U));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 & ~(__SCB_ICACHE_LINE_SIZE - 1U) */;

      __DSB();

      do {
        SCB->ICIMVAU = op_addr;             /* register accepts only 32byte aligned values, only bits 31..5 are valid */
        op_addr += __SCB_ICACHE_LINE_SIZE;
        op_size -= __SCB_ICACHE_LINE_SIZE;
      } while ( op_size > 0 );

      __DSB();
      __ISB();
    }
  #endif
}

/**
  \brief   Enable D-Cache
  \details Turns on D-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EnableD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if (SCB->CCR & SCB_CCR_DC_Msk) return;  /* return if DCache is already enabled */

    SCB->CSSELR = 0U;                       /* select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invalidate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ISW = (((sets << SCB_DCISW_SET_Pos) & SCB_DCISW_SET_Msk) |
                      ((ways << SCB_DCISW_WAY_Pos) & SCB_DCI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0U);
    } while(sets-- != 0U);
    __DSB();

    SCB->CCR |=  (uint32_t)SCB_CCR_DC_Msk;  /* enable D-Cache */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Disable D-Cache
  \details Turns off D-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DisableD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SCB->CSSELR = 0U;                       /* select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SCB->CCR &= ~(uint32_t)SCB_CCR_DC_Msk;  /* disable D-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clean & invalidate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CISW = (((sets << SCB_DCCISW_SET_Pos) & SCB_DCCISW_SET_Msk) |
                       ((ways << SCB_DCCISW_WAY_Pos) & SCB_DCCI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0U);
    } while(sets-- != 0U);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Invalidate D-Cache
  \details Invalidates D-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D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SCB->CSSELR = 0U;                       /* select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invalidate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ISW = (((sets << SCB_DCISW_SET_Pos) & SCB_DCISW_SET_Msk) |
                      ((ways << SCB_DCISW_WAY_Pos) & SCB_DCI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0U);
    } while(sets-- != 0U);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Clean D-Cache
  \details Cleans D-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CleanD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SCB->CSSELR = 0U;                       /* select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clean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CSW = (((sets << SCB_DCCSW_SET_Pos) & SCB_DCCSW_SET_Msk) |
                      ((ways << SCB_DCCSW_WAY_Pos) & SCB_DCC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0U);
    } while(sets-- != 0U);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Clean & Invalidate D-Cache
  \details Cleans and Invalidates D-Cache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void)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uint32_t ccsidr;
    uint32_t sets;
    uint32_t ways;

    SCB->CSSELR = 0U;                       /* select Level 1 data cache */
    __DSB();

    ccsidr = SCB->CCSIDR;

                                            /* clean & invalidate D-Cache */
    sets = (uint32_t)(CCSIDR_SETS(ccsidr));
    do {
      ways = (uint32_t)(CCSIDR_WAYS(ccsidr));
      do {
        SCB->DCCISW = (((sets << SCB_DCCISW_SET_Pos) & SCB_DCCISW_SET_Msk) |
                       ((ways << SCB_DCCISW_WAY_Pos) & SCB_DCCISW_WAY_Msk)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schedule_barrier();
        #endif
      } while (ways-- != 0U);
    } while(sets-- != 0U);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D-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details Invalidates D-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D-Cache is invalidated starting from a 32 byte aligned address in 32 byte granularity.
           D-Cache memory blocks which are part of given address + given size are invalidated.
  \param[in]   addr    address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void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f ( dsize > 0 ) {
       int32_t op_size = dsize + (((uint32_t)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

      __DSB();

      do {
        SCB->DCIMVAC = op_addr;             /* register accepts only 32byte aligned values, only bits 31..5 are valid */
        op_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op_size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while ( op_size > 0 );

      __DSB();
      __ISB();
    }
  #endif
}

/**
  \brief   D-Cache Clean by address
  \details Cleans D-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D-Cache is cleaned starting from a 32 byte aligned address in 32 byte granularity.
           D-Cache memory blocks which are part of given address + given size are cleaned.
  \param[in]   addr    address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f ( dsize > 0 ) {
       int32_t op_size = dsize + (((uint32_t)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

      __DSB();

      do {
        SCB->DCCMVAC = op_addr;             /* register accepts only 32byte aligned values, only bits 31..5 are valid */
        op_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op_size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while ( op_size > 0 );

      __DSB();
      __ISB();
    }
  #endif
}

/**
  \brief   D-Cache Clean and Invalidate by address
  \details Cleans and invalidates D_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D-Cache is cleaned and invalidated starting from a 32 byte aligned address in 32 byte granularity.
           D-Cache memory blocks which are part of given address + given size are cleaned and invalidated.
  \param[in]   addr    address (aligned to 32-byte boundary)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f ( dsize > 0 ) {
       int32_t op_size = dsize + (((uint32_t)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1U) */;

      __DSB();

      do {
        SCB->DCCIMVAC = op_addr;            /* register accepts only 32byte aligned values, only bits 31..5 are valid */
        op_addr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op_size -=          __SCB_DCACHE_LINE_SIZE;
      } while ( op_size > 0 );

      __DSB();
      __ISB();
    }
  #endif
}

/*@} end of CMSIS_Core_CacheFunctions */

#endif /* ARM_CACHEL1_ARMV7_H */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SWD接口读取要用Clean操作还是无效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SWD接口读取要用Clean操作还是无效化操作。

读取操作得执行Clean,将数据实际更新到RAM地址。

网友B:
   读 NVIC_CPUID,判断中间12个bit,C27是M7

    /* NVIC_CPUID = 0xE000ED00 */
    if (!swd_read_memory(0xE000ED00, (uint8_t *)&cpuid, 4))
    {
         return "";
    }  。。。。

    const ARM_CORE_LIST_T list[] =
    {
        {0xC60, "Cortex-M0+"},
        {0xC20, "Cortex-M0"},
        {0xC21, "Cortex-M1"},
        {0xC23, "Cortex-M3"},
        {0xC24, "Cortex-M4"},
        {0xD22, "Cortex-M55"},
        {0xD21, "Cortex-M33"},
        {0xC27, "Cortex-M7"},
        {0xD20, "Cortex-M23"},

        {0xD23, "Cortex-M85"},

        {0xFFF, "End"},      // 结束标致行
    };

    partno = (cpuid >> 4) & 0xFFF;
===

         /* 针对STM32H7, 需要执行 D-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
                if (strcmp(g_pCoreName, "Cortex-M7") == 0)
                {
                    swd_write_memory((uint32_t)&SCB->DCIMVAC, (uint8_t *)&MemAddr, 4);
                }

SCB->DCIMVAC 地址: 0xE000E000 + 0x0D00 + 0x2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 NVIC_CPUID,判断中间12个bit,C27是M7

    /* NVIC_CPUID = 0xE000ED00 */
D-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操作不对,SWD读取操作要用Clean,昨天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