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AP APP互转关中断失败求解

楼主(2022-10-20):
参照老版本IAP跳转手动关闭外设的方式,遇到IAP与APP互转失败,具体情况如下:
1. 上电后IAP跳转APP成功;
2. APP转回IAP成功;
3. IAP再次跳转APP失败,仿真发现APP中的串口DMA中断未正常关闭,进行DMA初始化时过不去了。。
求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APP转回IAP时没有关闭DMA中断吗?

网友A:
APP往IAP里面跳转采用软件复位函数,就是那个NVIC Reset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往IAP里面跳转采用软件复位函数,就是那个NVIC Reset函数。

感谢大佬,这样确实解决问题了。请教下这种软件复位方式 不关闭外设中断会有什么影响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这样确实解决问题了。请教下这种软件复位方式 不关闭外设中断会有什么影响吗,谢谢!

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是一样的,会清除所有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是一样的,会清除所有状态。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