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当窗口1触摸滑出到窗口2时,窗口2还是点击状态

楼主(2022-10-20):
如图,滑块是自己绘制的,通过WM_TOUCH里的Pressed和y判断滑块是否按下以及滑块的位置;按住窗口2往窗口1上滑动,最后在窗口1松开,窗口2的Pressed还是点击状态;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代码问题,没有有效判断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问题,没有有效判断松手。

if (pState->Pressed)
{
    滑动操作;
}
else
{
    滑块返回底部;
}
我是这样判断的,我仿真看窗口2滑出到窗口1松手pState->Pressed还是1

网友:
引用 楼主:
if (pState->Pressed)
{
    滑动操作;

不行,必须像硬件按键那样做个松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