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H7平台中断服务函数响应的问题

楼主(2022-10-20):
我在开发H7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就是H7的中断服务函数响应时间似乎不是很稳定,比如,我利用一个IO外部中断,每一秒钟输入一个上升沿,并产生一个上升沿中断,在中断函数中,我用另一个IO翻转来展现两个脉冲沿之间的时差,发现这个时差某些时候是比较固定的,几乎没有差值。而某些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这证明了中断服务函数的调度是有差异的,存在几百个ns的变化,并非严格不变的。很想知道个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有其它高优先级中断也在执行。正常情况下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否则H7将无法满足外置中断的实时控制。

楼主:
我现在将中断服务函数和回调函数指定在DTCM域,能够看到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还是有一点概率会出现这个时间差波动,我有点怀疑是操作系统调度任务可能也会对此产生细微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将中断服务函数和回调函数指定在DTCM域,能够看到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还是有一点概率会出现这个时间差 ...

用了系统那基本锁定问题了,这个系统必须支持零中断延迟。否则系统内核来个全局中断就卡主外部中断了。

网友:
有系统的话这个就很正常了,我做串口接收的时候,数据洪水经常会丢数据,查了很久就是系统调度问题,某些系统核心调度的时候是会关闭primask甚至是hardfault,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案是basepri,将串口接收中断优先级高于basepri,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