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一下关于STM32H7 SPI DMA从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22-10-20):
请教一下关于STM32H7 SPI DMA从接收数据问题,STM32H7作为从机接收数据。跑freertos系统,就是这个从机spi应该在哪里接收数据,是在spi中断服务程序里调用 HAL_SPI_Receive_DMA 接收数据还是在任务里调用 HAL_SPI_Receive_DMA 接收数据。或是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参考我们那个SPI从机例子V7-071_SPI DMA双机通信(从机)

中断函数有对应的传输完成回调函数HAL_SPI_TxRxCpltCallback,HAL_SPI_RxCpltCallback或者HAL_SPI_TxCpltCallback,里面设置个传输完成标志,或者直接调用FreeRTOS的FromISR结尾的消息同步API给你的任务发消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那个SPI从机例子V7-071_SPI DMA双机通信(从机)

中断函数有对应的传输完成回调函数HAL_SPI_TxRxC ...

好的,我试一下,我还是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输完成回调函数这个是转完标示,就从机来说,SPI是不是需要调用接收函数 HAL_SPI_Receive_DMA 才能读到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 https://club.rt-thread.org/ask/article/c91146d03f664cf5.html

好的,我学习一下,手头正好也有块ART-PI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我还是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输完成回调函数这个是转完标示,就从机来说,SPI是不是 ...

对于从机来说,调用你这个API即可。然后全部是SPI主机控制从机收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从机来说,调用你这个API即可。然后全部是SPI主机控制从机收发的。

对的,调试了一下,这个这个函数就是接收数据。HAL_SPI_RxCpltCallback是完成标示。调试了一下大致理解这个接收的流程。
现在就是想spi中断接收数据,然后在回调中发送消息通知任务拷贝数据。还没调试,不知道可行与否。
        void SPIx_IRQHandler(void)
        {
                HAL_SPI_IRQHandler(&hspi);

                HAL_SPI_Receive_DMA(&hspi, (uint8_t*)g_spiRxBuf, 4);
        }

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xQueueSend(  xQueue,  &g_spiRxBuf,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调试了一下,这个这个函数就是接收数据。HAL_SPI_RxCpltCallback是完成标示。调试了一下大致理解这 ...

对,就是这个思路,然后这个HAL_SPI_Receive_DMA(&hspi, (uint8_t*)g_spiRxBuf, 4);要放在任务里面执行一次就行了,执行一次,然后SPI主机发起一次操作,这个函数流程就走玩了,以后在用,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思路,然后这个HAL_SPI_Receive_DMA(&hspi, (uint8_t*)g_spiRxBuf, 4);要放在任务里面执行一 ...

好的,谢谢,按这个来进行调试程序

网友:
我这边的思路是使用CS 上升沿作为触发结束DMA接收,这个思路需要开辟比较大的接收缓存,立即启动DMA接收活动,CS上升沿作为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