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 FPU支持移植

楼主(2022-10-21):
参考硬汉大佬的uCOS-III教程移植FPU支持过程,发现最新版uCOS-III的FPU支持更方便了,好像只需要修改函数
OSTaskStkInit
就可以。疫情被隔离在家,没有板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新版3.08基本不用修改port文件了,直接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3.08基本不用修改port文件了,直接就可以使用。

可能现在官网上的做了修改,FPU的使用还是要做一些修改。不像我昨晚想的那样,还是得按照你3.0.8的模板修改,修改了几个函数才搞定
OSTaskSwHook、OSTaskStkInit
,添加了函数
OS_CPU_FP_Reg_Push,OS_CPU_FP_Reg_Pop

网友B:
1. 硬件支持FPU的(如M4等),默认开启
2. 要强制关闭的话,需要在配置加上预定义宏:__SOFTFP__(GCC),SoftVFP(ARMCC),__ARMVFP__(IAR)

楼主:
感谢硬汉大佬的3.0.8模板,下面是我参照硬汉大佬的模板在官方github下载源码移植FPU过程做的修改。能稳定跑起来。

os_cpu.c修改报告.html

os_cpu.h报告.html

os_cpu_a.asm报告.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硬件支持FPU的(如M4等),默认开启
2. 要强制关闭的话,需要在配置加上预定义宏:__SOFTFP__(GCC), ...

UCOS默认port文件不支持FPU,需要移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UCOS默认port文件不支持FPU,需要移植的。

我用uCOS III v3.0.8的,默认是不需要移植
下面是官方自带的GCC移植文件:os_cpu_a.S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Cortex-M7 errata notice. See Note #5
    MOVW    R2, #:lower16:OS_KA_BASEPRI_Boundary                @ Set BASEPRI priority level required for exception preemption
    MOVT    R2, #:upper16:OS_KA_BASEPRI_Boundary
    LDR     R1, [R2]
    MSR     BASEPRI, R1
    DSB
    ISB
    CPSIE   I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if (defined(__VFP_FP__) && !defined(__SOFTFP__))
                                                                @ Push high vfp registers if the task is using the FPU context
    TST       R14, #0x10
    IT        EQ
    VSTMDBEQ  R0!, {S16-S31}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uCOS III v3.0.8的,默认是不需要移植
下面是官方自带的GCC移植文件:os_cpu_a.S

GCC的没试过,ARMCC的自带的port不行,跑不起来。

网友C(2025-01-13):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大佬的3.0.8模板,下面是我参照硬汉大佬的模板在官方github下载源码移植FPU过程做的修改。能稳定跑 ...

具体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要修改哪些地方

参考这个,然后使用比较软件,可以方便查看修改的地方,你试试方便不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18&fromuid=58

网友D:
记得之前用ucos 开启fpu直接卡死,然后开ucos 开启fpu太麻烦,就用freert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之前用ucos 开启fpu直接卡死,然后开ucos 开启fpu太麻烦,就用freertos了,

使用新的port文件,没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