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总线 发送方能收到自己发的信息吗

楼主(2022-10-21):
rt,如果能收到的话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可以的 ,  你代码 估计 设置了 回环测试了 , 用的什么芯片, CAN 的 模式 你设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  你代码 估计 设置了 回环测试了 , 用的什么芯片, CAN 的 模式 你设置的是?

不是回环模式  普通模式下也可以吗

网友:
主要有这几种玩法

STM32H7的CAN FD外设四种测试模式:限制操作模式,总线监控模式,外部环回模式和内部环回模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09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回环模式  普通模式下也可以吗

普通模式下回检测发送的和总线上的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