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动态创建窗口prompt 添加到vertical list,vs2019没有显示prompt

楼主(2022-10-21):
修改guix 源代码中例子 tutorials\demo_guix_vertical_list  。 vertical list的子窗口 prompt 修改为动态创建,vs2019没有显示prompt,vertical list 是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神指导下
附件中是源文件,图片左边是我修改的动态的,   , 我程序效果  但是,想要效果是

demo_guix_vertical_list.c

网友A:
GUIX手动修改太不方便了,我现在已经全部改成全部GUIX Stuio修改了,楼主试试直接GUIX Studio修改,生成文件替换到VS2019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手动修改太不方便了,我现在已经全部改成全部GUIX Stuio修改了,楼主试试直接GUIX Studio修改,生成文 ...

我这个是填充 vertical list, 不能自动生成list里面的子项的的吧,如果可以还望指教, 我只是把list里的子项换成了指针而已,就显示不出来了,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填充 vertical list, 不能自动生成list里面的子项的的吧,如果可以还望指教, 我只是把list里的 ...

好的,这个得我后面了测试下。

网友B(2024-04-20):
引用 网友A:
好的,这个得我后面了测试下。

请问这个有试过不,我的也是参考这个例程,就是显示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有试过不,我的也是参考这个例程,就是显示不了。。。

我发现退出vertical_list所在的窗口,然后再返回去,就显示了,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退出vertical_list所在的窗口,然后再返回去,就显示了,这是为什么了

这个我还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测试过。

我用了个笨办法...填充完vertical list后,先隐藏一下窗口gx_widget_hide(&window_my);再显示出来gx_widget_show(&window_my);就可以显示了,似乎就是需要刷新一下窗口,但是dirty mark又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