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全家桶] WSL2安装edge浏览器提示ERROR:ozone_platform_x11.cc(239)] Missing X server or $DISPLAY

楼主(2022-10-21):
得找找解决办法,想把WSL2上常用的软件都安装下。

楼主:
Gimp安装上了。

楼主:
安装好了,这条消息就是wsl2发的。

网友:
应该WSL1更好用!!

网友A(2023-06-19):
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

严格按照WSL2官网的操作说明,反复操作了几次好了。

网友B:
WSL2对让我难受的USB问题和静态网络IP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L2对让我难受的USB问题和静态网络IP解决了没?

现在的版本没有测试过,之前版本的忘了操作什么了,容易导致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WSL2对让我难受的USB问题和静态网络IP解决了没?

1、USB接口用USBIP就可以解决,还有图形界面版可用。
2、静态网络IP可以通过桥接网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