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雅特力"NZW_BST"特性对非零等待区性能提升有多少?

楼主(2022-10-21):
出处AT32F43x的手册,细节没有说,问问大家了解情况吗?

加速寄存器位NZW_BST使能后可整体提升NZW区代码执行效能,但需注意AHB最高时钟频率较禁能时低,使用时请遵照表15之限制。

网友A:
具体性能提升不清楚,但是原理好像是。。。上电后,内部的boot会把相应的flash代码搬运到RAM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性能提升不清楚,但是原理好像是。。。上电后,内部的boot会把相应的flash代码搬运到RAM上面去。。。

有区别,你说的是他家老版芯片的实现方式。

网友:
零等待继续存在,这个是提升非零等待性能的,能提升多少确实没说,估计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视情况在一个范围内变动。这个只能实际跑分测试一下了。

楼主:
看了这篇文章有点用,但是没提到《AN0092 AT32F435/437 Performance Impr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