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点击空白处删除键盘的思路

楼主(2022-10-21):
请教大神,页面WINDOW_CreateIndirect创建,有几个按钮和一个编辑框,点击编辑框有键盘,怎样才能做到点击空白处,删除键盘窗口。WM_TOUCH:里面点击空白处后,焦点没变化,还是在edit上。请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点击空白处的话,不如此控件弹出后做成模态,防止还没有输入完毕,误触发别的地方控件消失了。又得重新弄。

输入完毕后,点击个OK键表示确定,同时关闭键盘。

网友:
在空白区域创建一个文本框,在文本框的弹起消息中做退出键盘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