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样,过零点附近的数据不对,无符号数转有符号数后还是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是处理不对吗?

楼主(2022-10-22):
有符号数据采样,过零点附件的数据,转换有符号数据后还是有问题,如图,无符号转有符号方式:if(a>32767)a=a-65536;

网友A:
AD7606采集的值直接给int16有符号数就行,如果是负值说明此时就是负压。

不用做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06采集的值直接给int16有符号数就行,如果是负值说明此时就是负压。

不用做转换。

是的,确实可以了,我之前采集的是无符号数,取平均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零点附近既有正值又有负值,都当作无符号值取平均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可以了,我之前采集的是无符号数,取平均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零点附近既有正值又有负值 ...

支持正负电压或者差分采集的,基本都是补码表示负数,此时直接用有负数表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