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标准库移植freertos和使用cubemx 生成的freertos 试验结果不一致的疑问?

楼主(2022-10-23):
使用标准库移植freertos和使用cubemx 生成的freertos 试验结果不一致的疑问?

试验很简单 就是2个任务  每个任务里面翻转led并串口打印

下面是标准库移植freertos  2个led同时亮灭  并同时500ms打印信息  试验结果与设想一样

下面是cubemx生成的freertos   2个led同时亮灭     但串口打印这里却是2者间隔500ms打印信息  试验结果与设想却不一样   除非把2个任务优先级更改为不一样就正常了

刚学习freertos  望解答 感谢  @硬汉大佬

网友A:
看这个看不出太多信息,上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看不出太多信息,上源码

大佬 有空帮忙看一下  感谢

网友B:
osdely是不是阻塞了啊,两个任务一个完成另一个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ely是不是阻塞了啊,两个任务一个完成另一个才动

osStatus osDelay (uint32_t millisec)
{
#if INCLUDE_vTaskDelay
  TickType_t ticks = millisec / portTICK_PERIOD_MS;

  vTaskDelay(ticks ? ticks : 1);          /* Minimum delay = 1 tick */

  return osOK;
#else
  (void) millisec;

  return osErrorResource;
#endif
}

osDelay 我看也是调用的vTaskDelay    初学者没有想明白

网友:
好久没用过freertos了,你把你那个标准库的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改成0试一下是不是和cube生成的一样的效果。刚刚翻了一下手册,freertos的空闲任务优先级为0,cube使用的cmsis封装的任务优先级osPriorityNormal也是0,这样弄的话系统中所有的任务的优先级都是0,此时freertos采用时间片轮询调度算法,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有空帮忙看一下  感谢

你没有看起时间片轮询功能,相同优先级下的执行不正常。FreeRTOSConfig.h下定义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开启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有空帮忙看一下  感谢

另外printf应该也不行,你找硬汉自己实现的printf看看。我手里没有板子,你这两个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printf应该也不行,你找硬汉自己实现的printf看看。我手里没有板子,你这两个都试一下。

感谢解答  cubemx生成的工程时间片是默认开启的      应该还是printf打印的问题    我设置变量每次++仿真看   2个任务是同步增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cubemx生成的工程时间片是默认开启的      应该还是printf打印的问题    我设置变量每次++仿真 ...

我看你的代码没有使能这个宏,不知道CubeMX会不会开启。
你这个printf不可靠的,实在要这样用,加入临界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