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手把手玩转USB BULK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0-24)

楼主(2022-10-24):
为防止视频时间太长,本期视频先发布上篇USB下位机和USB驱动设计安装,以及以前基于emWin电脑端模拟器设计的上位机效果展示。

下期视频教程分享QT6.4设计的上位机。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e4y177Ea

之前做的emWin模拟器上位机

GIF动态效果展示:

这次将改用QT6.4做上位机,将其emWin上位机替代掉。

参考资料:
1、视频教程中做的例子,方便大家对比。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qj6vZ5ir08FQjCUNHea-A 提取码:w6j4

2、USB教程资料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10

3、之前做的emWin模拟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60

4、Zadig:USB驱动安装工具,此工具让libusb-win32,WinUSB,libusbK的驱动安装超级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8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相当cool,坐等QT上位机发布

网友A:
下载提供的视频教程中做的例子,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
我安装的MDK5.30,其它还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提供的视频教程中做的例子,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
我安装的MDK5.30,其它还有什么要求

升级CMSIS软件包到最新的5.9.0

网友B(2024-02-02):
话说要不要把QT5升级到Q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要不要把QT5升级到QT6

可以考虑升级下,新版支持功能更多些。

网友C(2024-12-10):
引用 楼主:
升级CMSIS软件包到最新的5.9.0

我用的MDK5.36,CMSIS这边默认使用最新版本(latest),但为什么只到5.8.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MDK5.36,CMSIS这边默认使用最新版本(latest),但为什么只到5.8.0呢?

5.36配套的就是这个版本。可以下载最新的6.1.0使用

不过这个版本改动比较大,与你现在的工程应该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5.36配套的就是这个版本。可以下载最新的6.1.0使用

不过这个版本改动比较大,与你现在的工程应该不兼 ...

您的意思是让我安装新版的MDK,然后用新的MDK配套的6.1.0的CMSIS?

网友C:
再打扰一下:您的这个例程,我在一台电脑上可以正常编译,但是另一台却出现这些错误,左边栏还出现这些红色警告。。。可以指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打扰一下:您的这个例程,我在一台电脑上可以正常编译,但是另一台却出现这些错误,左边栏还出现这些红色 ...

统一STM32 pack版本和MDK版本,MDK里面自带组件不要做任何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STM32 pack版本和MDK版本,MDK里面自带组件不要做任何升级

花了两天时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搞清楚了,是PACK版本的问题。
我的两台电脑都是软件自动安装的PACK,但是一台安装了最新版,一台是上一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载不同的),上一版本的可以正常编译。而我在MDK官网又只能下载最新版本,所以不管自动下载还是去官网下载就都只能安装最新版本,就一直不行。又因为众所周知的网络问题,我如果在MDK软件里手动选择上一版本网速又特别慢、一直下载不成功。最终,我直接从安装目录里复制了可用的那台电脑里的PACK文件到另一台电脑,编译就成功了。
复盘这个故事:1.MDK官网没有在明显的位置提供旧版PACK;2.网络本不该是个问题;3.盲目相信软件自动安装的一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