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 f7 系列的单片机,使用spi5 , 怎么 sck 空闲情况为高 ?

楼主(2022-10-24):
请教下,使用 f7 系列的单片机,使用spi5 , 怎么 sck 空闲情况为高 ?

配置如下,
void bsp_InitSPIParam(uint32_t _BaudRatePrescaler, uint32_t _CLKPhase, uint32_t _CLKPolarity)
{
        /* 提高执行效率,只有在SPI硬件参数发生变化时,才执行HAL_Init */
        if ((s_BaudRatePrescaler == _BaudRatePrescaler)
                        && (s_CLKPhase == _CLKPhase)
                        && (s_CLKPolarity == _CLKPolarity))
        {
                return;
        }

        s_BaudRatePrescaler = _BaudRatePrescaler;
        s_CLKPhase                                         = _CLKPhase;
        s_CLKPolarity                         = _CLKPolarity;

        /* 设置SPI参数 */
        SPI_Handle.Instance               = SPI5;                   /* 例化SPI */

        /* 复位SPI */
        if(HAL_SPI_DeInit(&SPI_Handle)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PI_Handle.Instance               = SPI5;                   /* 例化SPI */
        SPI_Handle.Init.BaudRatePrescaler = _BaudRatePrescaler;     /* 设置波特率 */
        SPI_Handle.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 全双工 */
        SPI_Handle.Init.CLKPhase          = _CLKPhase;              /* 配置时钟相位 */
        SPI_Handle.Init.CLKPolarity       = _CLKPolarity;           /* 配置时钟极性 */
        SPI_Handle.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设置数据宽度 */
        SPI_Handle.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数据传输先传高位 */
        SPI_Handle.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 禁止TI模式  */
        SPI_Handle.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 禁止CRC */
        SPI_Handle.Init.CRCPolynomial     = 7;                       /* 禁止CRC后,此位无效 */
        SPI_Handle.Init.NSS               = SPI_NSS_SOFT;            /* 使用软件方式管理片选引脚 */
        SPI_Handle.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工作在主控模式 */
        SPI_Handle.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 初始化SPI */
        if (HAL_SPI_Init(&SPI_Handle)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5)
  {
    /* SPI5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5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SPI5 GPIO Configuration
    PF9     ------> SPI5_MOSI
    PH6     ------> SPI5_SCK
    PH7     ------> SPI5_MISO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5;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

}
}

bsp_InitSPIParam(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PHASE_1EDGE, SPI_POLARITY_LOW);  // 这个地方貌似配置的 sck 空闲时为低电平 ,可实际上 sck 空闲时他就是为 高电平 ?? 迷糊了

网友A: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试试

一样的,没有上啦,有上啦 结果都是一个球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没有上啦,有上啦 结果都是一个球样啊

SPI所有引脚悬空,不接设备测试,我怀疑是你负载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所有引脚悬空,不接设备测试,我怀疑是你负载设备的问题。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所有引脚悬空,不接设备测试,我怀疑是你负载设备的问题。

你好,我的是 2 片板, 也就是 对板连接组合在一起的 ,

目前终于发现了问题了, 原来是 对板连接 副板 造成的, 副班那边只要引 spi 信号过去, 那对板连接主板的 spi 工作就会异常 ??,
对板连接副班那边也没有接任何的 spi 器件也不行,
如果不把对板连接主板上的 spi 引到 对板连接副班那边, 则对板连接主板上的 spi 工作完全正常, 貌似是是神马干扰引起  .. ???
这下麻烦了哟 , 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啊 ?

造成信号紊乱的 信号是  MISO , 当然,其他几个多少也会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没有 MISO 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试试

你好,我的是 2 片板, 也就是 对板连接组合在一起的 ,

目前终于发现了问题了, 原来是 对板连接 副板 造成的, 副班那边只要引 spi 信号过去, 那对板连接主板的 spi 工作就会异常 ??,
对板连接副班那边也没有接任何的 spi 器件也不行,
如果不把对板连接主板上的 spi 引到 对板连接副班那边, 则对板连接主板上的 spi 工作完全正常, 貌似是是神马干扰引起  .. ???
这下麻烦了哟 , 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啊 ?

造成信号紊乱的 信号是  MISO , 当然,其他几个多少也会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没有 MISO 大而已

网友B:
H743 SPI6时钟空闲设置的为低电平,实际却低不下来,最后加了一个1K下拉电阻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43 SPI6时钟空闲设置的为低电平,实际却低不下来,最后加了一个1K下拉电阻凑合用了。

我发现 esp32 的 spi ,可以链接老远,照样工作稳定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貌似 f7 的就不行,难道是跟 单片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