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8512运放做跟随器遇到的过冲问题

楼主(2022-10-24):
如图,是用AD8512运放做了一个跟随器,TP1是使用示波器测量的点,结果发现在R125右侧的波形由很高的尖峰,但是很窄,R125左侧也就是IN+测得的波形过冲很小,TP1点输出的波形把过冲又变大了,尝试在OUT1和IN1-中间串入几欧姆电阻没有效果,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想要的波形是R125左侧的波形。即把很高的过冲变小点。我应该修改哪里?请各位老师同学们帮助我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TP1波形

TP1波形

R125右侧波形

R125右侧波形

R125左侧波形

R125左侧波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加跟随器是正常的?

网友B:
试着在R125右侧接个电容到地,然后in-与in+之间并接一个电容试试,你主要的问题不是处理ad8512,而是想办法消除R125右侧过来的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加跟随器是正常的?

额,,进跟随器不是串了个电阻嘛,,电阻靠近跟随器的那一侧波形正常,跟随器出来会将上升沿抬高,过冲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在R125右侧接个电容到地,然后in-与in+之间并接一个电容试试,你主要的问题不是处理ad8512,而是想办法 ...

右侧是高压恒流源。。。这个可能和布线选型之类的有关系,,我没办法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