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停止模式,功耗降不下来问题

楼主(2022-10-24):
   求教:   调试设备低功耗,设备是STM32F4,所有IO配置为模拟输入;
   然后让其进入停止模式,耗电还接近7毫安。

   网上有提到的__HAL_RCC_PWR_CLK_ENABLE()也有加入了。
   求教有什么其他调试思路?知道是啥导致的功耗高吗?

网友A:
需要将相应的GPIO端口时钟关闭,类似DISABLE的时钟函数

网友B:
断开所有外围电路,先单独测试保证MCU进入停止模式功耗正常先。你这个还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7mA

网友C:
板子上是不是还有其它外设,像adc校准稳压啥的,也都有电流。

楼主:
已附录添加了硬件电路,对电路方面不是很了解,欢迎指导

网友D:
无语...你的外设电源都是直通的,不做关断,怎么做得了低功耗

网友:
都在外设电源上消耗了,折腾单片机能有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相应的GPIO端口时钟关闭,类似DISABLE的时钟函数

这个是有关闭的,除了GPIO关闭,所有的CPU内定义的外设时钟都要关闭吧?即使我的外围电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是不是还有其它外设,像adc校准稳压啥的,也都有电流。

对,板子还有其他外设,有个疑问,就是比如我的外围电路的某个串口没从CPU引出来,那么进入停止模式前该串口的时钟要关闭嘛?如果要关闭,那对应的外设时钟可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所有外围电路,先单独测试保证MCU进入停止模式功耗正常先。你这个还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7mA

感谢您的建议,现在正在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语...你的外设电源都是直通的,不做关断,怎么做得了低功耗

您好,按照您的说法,电源进入外设器件是需要设计成通过GPIO来控制吗?有没有产考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附录添加了硬件电路,对电路方面不是很了解,欢迎指导

除了MCU,断开3.3V供电的其他支路。测一下3.3V输出电流,看看满不满足STM32F446规格书停止模式电流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您的说法,电源进入外设器件是需要设计成通过GPIO来控制吗?有没有产考的电路

外设和muc不要共用一个电源芯片供电,拉低tlv70233的3脚可以关闭输出,mp2451应该是拉低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MCU,断开3.3V供电的其他支路。测一下3.3V输出电流,看看满不满足STM32F446规格书停止模式电流描述。

断开了MCU外的所有电路只留下MCU,还是有4.35毫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MCU,断开3.3V供电的其他支路。测一下3.3V输出电流,看看满不满足STM32F446规格书停止模式电流描述。

断开了MCU的外设电路,我MCU的引脚除了PH0和PH1都设置了模拟输入,测试还是有4.35毫安的电流。是MCU有些外设默认是开启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了MCU的外设电路,我MCU的引脚除了PH0和PH1都设置了模拟输入,测试还是有4.35毫安的电流。是MCU有些 ...

在哪儿测试的这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儿测试的这个电流

用电池供电,测电池进来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测电池进来的电流

不要测电池进来的,测给单片机供电的,也就是电流表串在LDO输出和MCU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