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关于ADC的DMA采样方式中采样率的问题

楼主(2022-10-25):
比如,这里ADC采样速度是10975Hz,我是利用ADC采样获取麦克风传感器采集到的声音信号,然后我把ADC采样得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然后保存数据,进而保存为excel,然后想在matlab里播放采集到的声音信号。但是遇到的问题是,表格里的采样数据数量有5000多个,但从采样时间来看,很明显采样速度跟这里说的10975Hz对应不上,在matlab里播放这个声音信号需要输入采样频率,输入10975时也不能正常播放,麻烦各位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原因?

网友A:
注意了V版硬件芯片强制2分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了V版硬件芯片强制2分频没。

什么意思老哥?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老哥?不太明白

H7的V版和Y版硬件芯片的ADC略有不同,V版的ADC前端有个强制的2分频设置。详情看参数手册ADC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