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文字显示

楼主(2022-10-26):
屏幕进行竖屏旋转,数字显示正常,汉字没有按照正常方向显示。(汉字提取库选择旋转90度也试了,但是这个显示时字体是一堆糊的)。请问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地方导致出现的这个现象。

网友A:
参考下我们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出厂程序,下载后,有个实体按钮是随意调节旋转使用的。

可以参考下我们的实现异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我们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出厂程序,下载后,有个实体按钮是随意调节旋转使用的。

可以参考下我 ...

好的。奇怪的是,我数字和字符都能显示正常,就中文显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奇怪的是,我数字和字符都能显示正常,就中文显示不正常

有可能你的汉字显示函数有点问题。

网友:
你这是字模方向没设置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