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硬汉,MDK5.34 MCU为STM32F103RCT6,移植RTX的问题

楼主(2022-10-26):
     下了您的例程,在实验板上运行没有问题,但修改配为103RCT6到公司电路板上运行出错到硬件出错中断。      于是就按您的教程在MDK5.34中,Operating system下选择 RTX Kernel,并在 stm32f10x_it.c中注释掉 SVC_Handler() PendSV_Handler() SysTick_Handler()三个重名函数。
     目前没有发现问题,请教您一下,这样做会不会有其它未知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A:
可以,多任务下测试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也正常,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多任务下测试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也正常,那就没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您的BSP_UART_FIFO.C 中的函数可以在RTOS中使用不,如可以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BSP_UART_FIFO.C 中的函数可以在RTOS中使用不,如可以需要注意哪些?

用在RTX下的,跟裸机用法一样

楼主:
接收中断和发送用中断 都用全局缓冲,不用邮箱类的发送,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中断和发送用中断 都用全局缓冲,不用邮箱类的发送,对不?

不用,因为那个只有那自己的串口中断使用。

然后就是也有对应的缓存读取API,不用邮箱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因为那个只有那自己的串口中断使用。

然后就是也有对应的缓存读取API,不用邮箱处理。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