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求助)设置了DMA后的STM32H7变量被初始化到SRAM外

楼主(2022-10-26):
设置ADC和DMA连续传输到一个数组里。没开DMA好好的时候,开了DMA之后,程序再初始化变量的时候,自动把我定义的变量放在了RAM区域的外面,就发生了硬件报错。
RAM空间如下
设置的数组地址被定义到了这个下面位置
再反汇编里面有一句奇怪的指令,stack只设置了0x400的大小,它给我减了两千。。。
这减了2000,SP直接就跳出RAM区了。。。

然后就报出如下错误,并且进入了HardFault中断了

网友A:
我没看到你的程序源码,但是我看你反编译的文件就能猜出来,你就开了0X400的堆栈,为什么要在函数里面定义一个2*2048长度的临时变量呢,自然就发生栈溢出了呀.临时变量使用的是栈空间而不是堆空间.

网友:
xxx.s启动文件的stack大小配置的多少,配置小了,局部变量过大,直接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你的程序源码,但是我看你反编译的文件就能猜出来,你就开了0X400的堆栈,为什么要在函数里面定义一个 ...

雀氏,我把栈空间改成0x2000就解决了,谢谢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