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是否有有全局控件?

楼主(2022-10-26):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GUIX在多个界面中,有多个显示内容相同的“prompt”控件,分布的位置,和字体的大小都不相同,但是显示的内容相同,是否有方法同时修改?就像是大彩串口屏那样有一个全局控件的功能,只需修改一个其他的也会自动修改。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管理下不同字体大小的数据缓存地址,比如buf[10] 记录第1组字符内容下,不同字体的数据地址,buf1[10]依次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管理下不同字体大小的数据缓存地址,比如buf[10] 记录第1组字符内容下,不同字体的数据地址,buf1[10 ...

想实现如下功能:
       界面A,B,C,D都有一个“prompt”控件,显示的内容相同,以前用过的大彩的串口屏有一个全局控件的功能,只要把2个控件设置为一个特别的ID就能实现同时控制。
       经过研究GUIX应该没有类似的功能。但是想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法,但有些细节不清楚,请教下您。

        每个界面都有一个状态栏,状态栏显示的内容都是相同的,状态栏有2个ICON,1个prompt控件。我的想法是设计一个主界面里面有2个window,一个window固定显示状态栏,另一个显示原本的界面。就是把原本的界面分成状态栏和其他功能,2个界面,这样切换的时候附加在另一个windo上,不知道这能否实现?官方的例程有实现类似功能的吗?还是我依旧使用之前的方法,多调几次“gx_prompt_text_set_ext”?

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一个template的窗口东西,可以在所有窗口上显示template窗口上的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实现如下功能:
       界面A,B,C,D都有一个“prompt”控件,显示的内容相同,以前用过的大彩的串 ...

楼上坛友说的这个template功能可以试试

GUIX Studio中Window的Template属性有什么作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44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