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芯片堆大小问题

楼主(2022-10-26):
stm32F407芯片的sram有192k大小,为什么启动文件里的堆大小只配置几k大小呢?
难道malloc的时候是 几k几k这样来不停的申请的?
感谢答惑

网友A:
一般很少直接用这个malloc。所这个heap大小几乎就没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直接用这个malloc。所这个heap大小几乎就没有用到。

请问是用什么方式的malloc呢

网友B:
单片机应用中,一般不怎么用malloc,因为资源紧张,容易产生内存碎片。所以,都heap配置的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应用中,一般不怎么用malloc,因为资源紧张,容易产生内存碎片。所以,都heap配置的较小。

就是说尽量不用编译器提供的malloc和free来申请和释放内存,那单片机中的sram主要是被什么操作消耗的呢,只有全局变量吗?

网友:
对 全局变量 或者 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