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24 + RA8875裸机移植问题

楼主(2022-10-27):
请问使用RA8875驱动TFT液晶屏,在移植emwin的时候,是不是主要在GUIDRV_Template.c内的打点、读点、划线等函数中加入RA8875的相应函数。再在MainTask中加入RA8875_InitHard函数?GUIConf文件中配置内存大小。
完成上述内容,是不是就完成了移植的操作?

网友A:
对。然后做相关APi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然后做相关APi的优化

硬汉哥,我用的是8bit 8080总线,我看你的里程是16bit的总线,在显存读取像素或者写入像素的时候,我这样改可以吗?读取像素:
写入像素:
你的例程里面读取用的是RA8875_ReadData16(),写入用RA8875_WriteData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用的是8bit 8080总线,我看你的里程是16bit的总线,在显存读取像素或者写入像素的时候,我这样 ...

可以的,主要就是整体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