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请教一下定时器比较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各位大佬,
现在使用定时器设置两个比较通道(比较的值不一样),不输出,开启比较中断,这个时候会生成两个中断还是一个中断,如果想要只生成其中的一个中断需要如果配置?

我感觉会生成两次中断,但是吧,目前我只想要其中的一个中断

网友A:
HAL_TIM_DISABLE_IT,关闭你不想要的那个中断通道

网友:
两个中断,我们的这个bsp_timer里面us级单次定时器就是这个玩法。

仅需要一个中断的话,另一个就查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TIM_DISABLE_IT,关闭你不想要的那个中断通道

中断向量表里面关于定时器1的比较中断只有一个TIM1_CC_IRQn
关了的话都会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TIM_DISABLE_IT,关闭你不想要的那个中断通道

非常感谢,
我看了下这个函数的介绍,的确可以关闭不想要的比较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看了下这个函数的介绍,的确可以关闭不想要的比较中断

这个不用关闭,你不开启中断就行了,你开启了才需要关闭。

你都没有开启,当然就没有关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