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Event Recorder 卡顿

楼主(2022-10-27):
照着安富莱的Event Recorder配置,都设置了一变,使用Event Recorder来按键打印printf,但是调试发现,基本每次,按键都没反应,偶尔可以printf打印一下,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下面贴部分配置:(STlink+H750)

网友A:
是采用此贴的狂暴模式吗,然后就是加大记录次数缓存,最后就是下载器最好支持WinUSB高速模式,速度超快。

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STM32H7的GPIO实战,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采用此贴的狂暴模式吗,然后就是加大记录次数缓存,最后就是下载器最好支持WinUSB高速模式,速度超快。
...

是采用和这个视频一样的方式,照着都改过了,下载器就是网上买的ST-LinkV2,怎么看支持不支持WinUSB呢。
另外,我发现问题是,我只打印printf("%d",g++);Event Recorder可以狂暴打印,但是按键的话,它就变得很卡顿,按10次,都不一定能接受到一次,是为什么呢,引脚设置也正确,我缩短一下按键滤波时间也不行,好奇怪呀。另外,debug时候它出现了下面Trace:no synchronization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加大没

楼主:
这个也加大到2048了,我发现按键FIFO好像有问题,控制外部LED亮灭也不太行,有卡顿和不反应,我再查查timer和led,但是我感觉没问题呀,按照视频和文档教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加大到2048了,我发现按键FIFO好像有问题,控制外部LED亮灭也不太行,有卡顿和不反应,我再查查tim ...

这个好排查,直接改成实际硬件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正常就行了,如果这都不行,那实现确实有问题了。
之后就可以专门排查EVR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排查,直接改成实际硬件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正常就行了,如果这都不行,那实现确实有问题了。
之后就 ...

解决了。。。按键初始化没有上拉,我的板子没有外部上拉电阻,导致如果不设置内部上拉的话,一直读取低电平。。。。调试半天,把Timer , key, EVR都看了个遍,然后发现是这种小问题,下次调试还是要从基本的一步步来,555.。。谢谢老大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按键初始化没有上拉,我的板子没有外部上拉电阻,导致如果不设置内部上拉的话,一直读取低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