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二代示波器数据修正这块没明白,-240是为什么?

楼主(2022-10-27):
/* 第2步:实现数据的修正,以便显示到LCD上******************************************************/

	for(i = 0; i < DSOSCREEN_LENGTH; i++)

	{

		temp = g_DSO1->usWaveBuf[i] * 100 / g_AttTable[Ch1AmpId][0];

[b]	    temp = temp + g_DSO1->usRefPos - 40;

		g_DSO1->usWaveBuf[i] = 400 - temp + (g_DSO1->usRefPos-240) * 2;[/b]

	}

	for(i = 0; i < DSOSCREEN_LENGTH; i++)

	{

		temp =  g_DSO2->usWaveBuf[i] * 100 / g_AttTable[Ch1AmpId][0];

[b]	    temp = temp + g_DSO2->usRefPos - 40;

		g_DSO2->usWaveBuf[i] = 400 - temp + (g_DSO2->usRefPos-240) * 2;[/b]

	}

二代示波器数据修正这块没明白,-240是为什么?后面乘以2又是为啥?

网友A:
这里操作有点骚操作了,-240的话是上下半屏,然后乘以2也是考虑上下半屏的处理。

目的主要就是将数据量化到显示屏的显示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操作有点骚操作了,-240的话是上下半屏,然后乘以2也是考虑上下半屏的处理。

目的主要就是将数据量 ...

那会不会和实际的数据不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和实际的数据不符呢?

不会,这个就是专门量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个就是专门量化的。

temp =  g_DSO2->usWaveBuf * 100 / g_AttTable[Ch1AmpId][0];这句函数的意思是计算出当前电压值一共需要打多少个点的高度

temp = temp + g_DSO2->usRefPos - 40;---这句函数的意思是参考线以上电压值需要打多少个点的高度

g_DSO2->usWaveBuf = 400 - temp + (g_DSO2->usRefPos-240) * 2;---这里这个计算不是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temp =  g_DSO2->usWaveBuf * 100 / g_AttTable[Ch1AmpId][0];这句函数的意思是计算出当前电压值一共需要 ...

这个部分,你移植的时候,显示屏绘制下就看出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