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停止模式功耗很高问题

楼主(2022-10-27):
调试设备低功耗,设备是STM32F446,所有IO配置为模拟输入;让其进入停止模式,耗电还接近7毫安。

然后把CPU外接的外设全部摘除,功耗还剩下4.35毫安,不能有效降低到毫安以下。调试了几天没啥进展,请求有经验的大神帮忙指示下。
电路图在附件。

附上调试代码:

主函数:

int main()

{

  HAL_Init();

  SystemClock_Init(8, 120, 2, 7);

  bsp_InitTimer();//初始化软件定时器

  bsp_StartAutoTimer(1, 20000);//启动一个自动定时器,定时20秒

   while (1)

   {

        if (bsp_CheckTimer(1))

        {

         bsp_StopTimer(1);//

         GPIO_EnterPowerLow_Mode();

         HAL_DBGMCU_DisableDBGStopMode();

         HAL_DBGMCU_DisableDBGSleepMode();

         HAL_DBGMCU_DisableDBGStandbyMode();

         HAL_SuspendTick();//关闭sys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止模式,PS:PWR_LOWPOWERREGULATOR_ON:配置电压调节器在低功率模式下运行,能够降低更多的功耗

       }

   }

}

GPIO_EnterPowerLow_Mode函数:

void GPIO_EnterPowerLow_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Enable GPIOs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GPIO设置为模拟输入

  //PC14 PC15 默认是RTC 外接晶振管脚,做普通管脚要先关闭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允许修改RTC 和后备寄存器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后,PC13 PC14 PC15 才可以当普通IO用。

  /*Configure GPIO pins : PC13 PC0 PC1 PC2

                           PC3 PC4 PC5 PC6

                           PC7 PC8 PC9 PC10

                           PC11 PC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PWR_DisableBkUpAccess(); //禁止修改后备寄存器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2 PA3

                           PA4 PA5 PA6 PA7

                           PA8 PA9 PA10 PA11

                           PA12 PA13 PA14 PA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0 PB1 PB2 PB10

                           PB12 PB13 PB14 PB15

                           PB3 PB4 PB5 PB6

                           PB7 PB8 PB9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all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LED指示灯配置推挽输出上拉

  /*Configure GPIO pin : PC10 PC11 PA15 PB5 LED配置推挽输出上拉*/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15;//PA4 SPI_NSS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ADC、DAC未使用,但是查看网上资料说ADC停止模式下也会耗电流,需要关闭;

关闭后测试了下电流没变化不起作用,关闭程序如下,如有错误请帮忙指正。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ADC1->CR2 &=  ~ADC_CR2_ADON;//关闭ADC1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__HAL_RCC_ADC2_CLK_ENABLE();

  ADC2->CR2 &=  ~ADC_CR2_ADON;//关闭ADC2

  __HAL_RCC_ADC2_CLK_DISABLE();

    __HAL_RCC_ADC3_CLK_ENABLE();

  ADC3->CR2 &=  ~ADC_CR2_ADON;//关闭ADC3

  __HAL_RCC_ADC3_CLK_DISABLE();

  __HAL_RCC_DAC_CLK_ENABLE();

  __HAL_RCC_DAC_CLK_DISABLE();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使能PWR时钟

}

网友A:
测试这个,最好先仅焊接个主控芯片,裸板测试。

网友B:
那个帖子回你了,另外你打开GPIO时钟,配置好IO之后最好关掉再进入低功耗,和后面ADC处理一样

网友B:
另外有没有怀疑过你用的O252024MEDH4MI这颗料,规格书上写了静态功耗会高达4.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没有怀疑过你用的O252024MEDH4MI这颗料,规格书上写了静态功耗会高达4.5mA

非常感谢大佬!!!! 真的感谢您的解答!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
我把外部晶振O252024MEDH4MI这个拆掉之后,现在最小系统电流消耗只剩下0.18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这个,最好先仅焊接个主控芯片,裸板测试。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回你了,另外你打开GPIO时钟,配置好IO之后最好关掉再进入低功耗,和后面ADC处理一样

大佬,您好,时钟打开配置完GPIO后,再关掉时钟,那时钟都关掉了,GPIO还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时钟打开配置完GPIO后,再关掉时钟,那时钟都关掉了,GPIO还能正常工作啊?

  低功耗模式就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没有怀疑过你用的O252024MEDH4MI这颗料,规格书上写了静态功耗会高达4.5mA

您好,我测试了4毫安多的功耗是外部24MHZ晶振产生的,如果我用HSI做系统主时钟,那对系统的一些重要外设会有什么影响?比如串口、SPI、ADC、IIC这些有影响吗,其他定时器的呢?会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测试了4毫安多的功耗是外部24MHZ晶振产生的,如果我用HSI做系统主时钟,那对系统的一些重要外设 ...

没有时间精度太高要求的话,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间精度太高要求的话,放心用

对于周期上报的,我是打算用LSE的时钟驱动RTC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间精度太高要求的话,放心用

对于周期上报的,我是打算用LSE驱动RTC来做计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周期上报的,我是打算用LSE驱动RTC来做计时。

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内部时钟够你用了。可以查看一下手册内部时钟的精度和温漂之类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