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内存大小

楼主(2022-10-27):
现在选外置内存,考虑用emwin ,320*480的屏,如何判定emwin 需要多大的内存?

网友A:
RGB,LVDS,MIPI接口屏 = 显存+动态内存大小

还是那种自带显存的 = 动态内存大小,这个一般给个5K以上就行。

网友:
320X480x层数X缓存个数X虚拟缓存个数,老大教程说的很清楚,程序也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LVDS,MIPI接口屏 = 显存+动态内存大小

还是那种自带显存的 = 动态内存大小,这个一般给个5K以上就行 ...

这个动态内存分配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屏幕大小?dat文件大小?给个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动态内存分配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屏幕大小?dat文件大小?给个参考吧

首先计算显存,以此为基数,再计算其他的
1. 不带独立显卡的,RGB屏幕(比如32位色彩)需要用内存作为显存:320 x 480 x 4 = 614,400字节,
2. 带独立显卡的(比如ILI9486等),不需要用内存作为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计算显存,以此为基数,再计算其他的
1. 不带独立显卡的,RGB屏幕(比如32位色彩)需要用内存作为显 ...

第二条,不用显存的情况下,emwin 需要多大的空间能保证够用?如何推理或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条,不用显存的情况下,emwin 需要多大的空间能保证够用?如何推理或计算?

参照Eric上面的回复,按经验设置吧
静态显示界面,我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最少(比如:开1个图层,1个主界面带几个控件+字符缓冲1k):1024 x 4 + 1024 = 5,120字节
2. 中等(比如:开1个图层,1个主界面带十几个控件+字符缓冲1k):1024 x 4 x 4 + 1024 = 17,408字节
3. 1和2主界面都是动态创建和删除,数据是const类型预先固化到ROM空间,不使用隐藏功能
都是靠经验总结,一般自己写内存查询函数,周期性查询还有多少空闲的内存(一般按照动态内存总数的20~40%左右预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Eric上面的回复,按经验设置吧
静态显示界面,我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最少(比如:开1个图层,1 ...

大佬,不明觉厉啊。
1024 x 4 + 1024  这段能不能解释一下1024 是啥? 4 又是啥?
1024 x 4 x 4 + 1024 这段为啥× 2个4 啊?
拜托进一步讲解。
再次感谢

网友B:
1024就是1k的意思
32位的变量 = 4字节,32位平台,一般习惯用4的字节对齐(或者说,按4的倍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4就是1k的意思
32位的变量 = 4字节,32位平台,一般习惯用4的字节对齐(或者说,按4的倍数计算)

1024 我也知道是1K啊,但是为什么是1K呢,1024 x 4 + 1024 ,
你的意思是:“1个主界面带几个控件”=1024*4,但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