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无线DAPLINK 通过WIFI和上位机软件实现(回复见6楼,将推出TOOL自己的调试组件)

楼主(2022-10-28):
最近有个开源的无线DAP 通过WIFI和上位机软件实现。可以参考一下,以后H7-TOOL上添加无线DAP可以借鉴一下。https://github.com/windowsair/elaphureLink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方案好,不用整收发两个模块了。

ps: 修改了下标题,方便后面检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方案好,不用整收发两个模块了。

ps: 修改了下标题,方便后面检索

可以借鉴一下,搞在上位机上。等等有时间我先试试这个开源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借鉴一下,搞在上位机上。等等有时间我先试试这个开源的稳定性怎么样。

对,主要是测试下调试稳定不,弄个稍大点的综合Demo测试。

网友B(2023-04-17):
这个功能提上日程了吗,感觉很实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提上日程了吗,感觉很实用呀

我要出自己的调试组件。

不依赖MDK,IAR等第3方。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且支持内网和外网。

调试仿真主要有两个功能:

1、一个是所有外设寄存器的实时监测,远程下载,Trace等。当前TOOL这些功能都已经支持(内网和外网均没问题),现在正制作硬件外设的Trace,当前已经完成CANFD所有寄存器检测和错误分析。

2、然后就是断点和单步调试实现,这个等第1个功能完成后开始搞。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