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 模块输入脚悬空

楼主(2022-10-28):
请教:AD7606模块,输入脚悬空,采样有1.5V左右。然后在正输入端并联一个1M电阻(负输入端接地),采样电压有0.35V左右。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外部输入悬空时,采样值可以接近0V?

谢谢!

网友A:
你这里的并联是指的下拉1M电阻接地,然后就是正负输入短接接地,此时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并联是指的下拉1M电阻接地,然后就是正负输入短接接地,此时电压多少。

大概0.35V左右,谢谢!

主要是想判断输入信号是否断开,这个并联下拉电阻又不能太小,否则影响采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