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打开直接闪退

楼主(2022-10-28):
MDK打开直接闪退,重装了也是直接闪退,重装之前在网上搜的在注册表中清理mdk历史记录和历史工程,都没用,这是咋回事呢?
重装前使用的版本:MDK 5.35
重新装后使用的版本:MDK 5.37
都是在官网下载的,使用的是社区版

网友A:
重装有换下盘符没,建议换个盘符重装。

还是有问题的话,不排除电脑系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有换下盘符没,建议换个盘符重装。

还是有问题的话,不排除电脑系统问题了。

没有,等下试试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有换下盘符没,建议换个盘符重装。

还是有问题的话,不排除电脑系统问题了。

你好,硬汉哥,换了盘装还是闪退,这种情况就是突然这样的,打开一个工程(工程路径很深,还带中文),在注册表把历史记录删了都没用了

网友:
不要带中文

楼主:
额,貌似我没说明白
发生事情的经过是
1.我打开一个工程,工程路径很长,导致软件打开直接关闭
2.在网上找到几个解决方案,都没解决。其中有一个是删除mdk打开的历史记录(依旧没有解决)
3.重新下载了MDK软件,安装,依旧闪退。(安装路径无中文)
4.按照硬汉哥给的建议,放在别的盘安装,安装后现象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