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AC6 下载或仿真提示 No Algorithm found for

楼主(2022-10-28):
使用STM32H743IIT6,MDK5.35.0.0,AC6编译结果是没有警告和错误,在进入仿真的时候,会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C0000000H - C000FFFFH
然后进入调试界面失败
下载程序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提示,但是程序下载后一切都额能正常的运行
将编译器切换回AC5后,重新编译,下载和调试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坛有,是我哪里设置没注意到,有什么解决办法

target信息如下:

网友A:
你应该是指定地址作为变量空间了,此贴可以解决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300400BFH解决办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5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指定地址作为变量空间了,此贴可以解决

MDK5 AC6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40000H -  ...

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