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字符串组合问题

楼主(2022-10-28):
请教个问题,我在for循环里将接收到的CAN报文组合到databuff里,然后再和接收到的时间、ID通过sprintf组合 ,但是最后组合出来的字符串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时间和ID再重复一遍
这是发送出来的数据

网友A:
初步来看,buf1的缓存小了,加大下,至少要等于buf + databufff之和。
防止有效展示字符超过64字节了。

网友B:
长度参数不对,使用strlen替换sizeof或者使用sprintf返回值作为长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来看,buf1的缓存小了,加大下,至少要等于buf + databufff之和。
防止有效展示字符超过64字节了。

不行 buf1缓存不管加多大 还是一样的情况。在最后一个sprintf函数将buf和darabuff组合时就已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参数不对,使用strlen替换sizeof或者使用sprintf返回值作为长度试试

是在最后一个sprintf函数 将buf和databuff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buf1的数据就已经不对了

网友C:
是不是pos的问题,没给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pos的问题,没给初值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buf1缓存不管加多大 还是一样的情况。在最后一个sprintf函数将buf和darabuff组合时就已经有问题了

看下是不是楼上群友说的问题,还有就是栈空间大小够吧

楼主:
是栈空间大小不够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