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B0布线问题

楼主(2022-10-29):
最近画了一块H7B0的核心板,由于是第一次画六层板所以选择了H7B0VBT6这种H7系列最便宜并且引脚相对较少的MCU,目前板子遇到了如下问题。1、利用LTDC驱动的LCD屏绿色分量不正常,我个人测了半天怀疑是有G分量的两根线靠太近了有干扰,如果两根线同时有输出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现象,红色和蓝色是正常的。2、SD卡初始化不正常,进PowerOn之后一直卡在SDMMC_GetCmdResp1里面。3、USB-DFU下载有问题,进了bootloader之后电脑识别不到USB_Device(硬件连接是正常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H7B0核心板布线这方面需要注意的点,以及需不要考虑线宽和阻抗的问题

楼主:
屏没问题了,是焊接问题,剩下两个我感觉也像焊接问题,手焊六层板好多地方都有点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没问题了,是焊接问题,剩下两个我感觉也像焊接问题,手焊六层板好多地方都有点虚焊

你这个封装,焊接还好整些

网友A:
阻抗控制各个大厂都有模板,最好做好关键50欧姆阻抗控制,USB和网口做好差分90和100欧姆阻抗控制,另外嘉立创阻抗控制不行,不出阻抗报告都是扯。

网友B:
这种封装,这个引脚数也要6层板吗?

网友C:
PFC排线0.5mm间距几百兆赫兹的信号都不会干扰你这布线干扰啥而且你这元件密度的板子两层板完全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C排线0.5mm间距几百兆赫兹的信号都不会干扰你这布线干扰啥而且你这元件密度的板子两层板完全够用吧

我太菜了,之前试了四层板应该是因为布局不好,导致没布成,最后换了六层板才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控制各个大厂都有模板,最好做好关键50欧姆阻抗控制,USB和网口做好差分90和100欧姆阻抗控制,另外嘉立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这个引脚数也要6层板吗?

一是我太菜了这个板子本来就是我布着玩的,二是嘉立创最近六层板能免费了想去白嫖一下

网友:
这两根线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