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GUI中数字小数点位数和单位显示问题

楼主(2022-10-29):
请教一个问题,在UI设计,在同一个地方显示不同的数据类型的时候,例如用表显示电压和电流是两个不同的数据类型,可以称为一项内容显示,显示内容就包含3个元素,名称、数据、单位。当这个显示需要显示多个不同内容的时,如处理显示数据位数和单位换算。表达的能不是很清楚,如下图显示的项目名称是预设可确定的,如何根据这个名称去处理数据小数点位数和单位。

网友A:
是否可以: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cflag;
    uint8_t *ucName;
    float ufData;
    uint8_t *ucUnit;
}TEXT_T;

TEXT_T test;

char buf[32];

/"对应Urms"/
if(test.ucflag == 1)
{
        test.ucName = (uint8_t *)"Urms";
        test.ufData = 5.125f;
        test.ucUnit =  (uint8_t *)"V";
        sprintf(buf, "%s, %6.4f, %s", test.ucName, test.ufData, test.ucUnit);
}
else if 省略未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

typedef struct

我也大概这样的思路,还在具体还在调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