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103ZE移植ThreadX,sct文件报错

楼主(2022-10-30):
F103ZE\F103ZE.sct(7): 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我cubemx生成的工程,然后移植ThreadX,报错

网友:
low level init.s文件里面重复添加stack和heap配置了,全部删掉这些,因为已经在xxx.s启动文件里面配置了, 参考我们的修改下即可。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 .s启动文件

网友A:
帮楼主修改了代码,可以试试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修改了代码,可以试试是否可以

太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