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 ADC问题

楼主(2022-10-31):
产品上发现每次开机采样显示不相等。
单片机使用的是STM32H750VBT6,基准芯片是TI 的REF5030,adc采用DMA循环采样,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_Value, 16384); 4通道,每个通道4096个数据求平均
ADC 校准开启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ADC_SINGLE_ENDED);
发现问题后将该板单独测试,pcb使用普通电源供给12v,ADC采样脚 接到5位半高精度电源,测试电压为2.8v
测试方法:
不停的开启关闭普通电源,观察采样数据
问题:通过多次开启关闭,发现偶尔会出现 采样数据偏差情况,一般偏差+-5以内都算正常,不正常的情况采样数据偏差130多
对于16位采样来说,130多几乎等于130/65535 *3 = 0.006v 差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不冷启动,使用keil+jlink仿真状态下的rst按钮,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可能哪里会影响这些

网友A:
模拟数字混合部分处理,电源噪声影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数字混合部分处理,电源噪声影响等!

您好,此种情况能排除软件问题吗。
这边VDDA和VDD间,还有模拟地数字地间都放了10uh的电感和多个104电容进行滤波处理。
pcb电源部分都是使用 LDO芯片 1117
测试时给pcb的供电也是低噪声的线性电源,这样是能判断此问题基本是板子走线的 信号间干扰导致的吗

网友B:
稳压基准的抖动有测试过没,可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基准的抖动有测试过没,可以测试下

用6位半台表测过,挺稳 当时就是特意找的低噪声 低温漂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基准的抖动有测试过没,可以测试下

问题就是 ,adc采出数据也基本不抖,但就是偏了130多,这才想不通。还有什么可能吗

网友A:
6MV的偏差正常的,数据不抖动说明系统噪声还行,这个是一批次ADC的offset一致性问题,建议你用高精度的信号源校准一下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V的偏差正常的,数据不抖动说明系统噪声还行,这个是一批次ADC的offset一致性问题,建议你用高精度的信号 ...

您可能理解错了,不是每一片单片机之间可能差6MV,而是 测试一片单片机多次冷启动,偶尔有几次会出现6mv的偏差,ADC内部自校准的值之前取出来看过,也基本不动+-1到2之间
另外想问下,这样每次冷启动开启一次自校准好还是 让芯片固定自校准的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