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下载算法 Verify 函数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2-10-31):
校验成功返回adr 要加上 SPI_FLASH_MEM_ADDR
那校验失败是不是也要呢? 即把 return (adr+i);
改成 return (adr+i+SPI_FLASH_MEM_ADDR);

网友:
对,有必要。

网友A(2023-11-27):
请教下,IAR的自定义下载算法,怎么进行Verify?

模板中,汇编有两个接口,‘Fl2FlashChecksumEntry’ ‘Fl2FlashSignoffEntry’,但不知道怎么触发进入该函数(Option--->Debugger --> Download 下面, 即便勾上‘Verify download’, 也无法触发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IAR的自定义下载算法,怎么进行Verify?

模板中,汇编有两个接口,‘Fl2FlashChecksumEntry’ ...

解决。如图所示,得修改下汇编,否则编译的时候不会把这两函数编译进去。

原因是:NOROOT(X) 是非强制编译。ROOT(X) 是根权限的编译,即使没被其它函数调用等引用,也要强制编译到可执行文件。

ROOT(2) 是一个特殊的标记,用于指定函数的根级别。这个数字通常是一个优先级或级别值,用于确定函数的重要性或优先级。
在一些编译器和链接器中,使用不同的数字来表示函数的不同级别或优先级。这些级别值可能对于编译器和链接器的内部处理过程非常重要,但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具体的数字并没有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