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与AD7606通信问题

楼主(2022-11-01):
硬汉哥,我在使用STM32F103与AD7606模块进行通信的时候,采用串行SPI通信【STM32的硬件SPI】,【5v供电】,【使用软件定时器】,【在转换期间读取SPI数据】,【8个通道同时进行转换】,但是发现转换出来的数据波动较大,不稳定
100Hz和10Hz的定时器测试,都不太行,我是将8个模拟输入引脚都按照跳线帽接到GND上了,按理说读出来的数据都为0才对,但是发现各个通道的数据都是不稳定的
程序驱动是参考您提供的F103驱动,代码我按照手册检查了一下,感觉代码是正确的
代码修改成了8通道同时转换,并且把之前的FIFO改成了8个,这样8个通道的数据会依次存放在FIFO里,使用的版子是STM32F103ZET6,硬汉哥,方便的时候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结果要用有符号数表示。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哇!谢谢硬汉哥的回复!
确实像您说的这样,我把16进制补码转换成了原码,程序如下图所示:
这个时候8个模拟输入引脚都接GND之后,数据都稳定下来了,但是当我把其中一个引脚接到3.3V之后,ADC测得的数据如图所示(是将第8个模拟通道接到3.3V),测试得到的数据还是有点不准
根据公式,后面的参考电压应该是2.5V
硬汉哥有时间的时候,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谢谢硬汉哥的回复!
确实像您说的这样,我把16进制补码转换成了原码,程序如下图所示:

这段代码是个骚操作,删掉,直接将7606采集结果给int16_t即可,AD7606是支持正负电压采集的。

然后将所有通道接到3.3V或者2.5V上测试,还是有问题的话,不清楚了,自己找下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发现板子上2×8的排针中的G引脚并没有和GND相连,当3.3V接入V8,另一个G接入GND的时候,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是准的,之前测试的时候,G引脚是悬空的
谢谢硬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发现板子上2×8的排针中的G引脚并没有和GND相连,当3.3V接入V8,另一个G接入GND的时候,这样 ...

很多时候,问题整到最后,都是一个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问题整到最后,都是一个硬件问题。

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