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能否在一个MDK工程文件中实现bootload和app程序

楼主(2022-11-01):
一般情况下,需要IAP升级功能的话,同时需要两个工程,一个bootload 的MDK工程,一个app的 MDK工程,所有需求都是在app工程里面完成的。我想知道可以将bootload和app合成一个工程文件吗?(网上有些方法是将boot程序的hex文件转换打包成数组,在放在app程序中,但是这样不便于修改boot文件)

网友A:
合并到一个工程里面没问题,合成成一个程序,我认为意义不大,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并到一个工程里面没问题,合成成一个程序,我认为意义不大,给自己找麻烦。

我也认为意义不大,可领导要求一个程序出来,即一个hex文件,说便于整机BOM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意义不大,可领导要求一个程序出来,即一个hex文件,说便于整机BOM管理。

你值得拥有
[开发工具] 使用OpenOCD+VSCode一键烧录Boot+App到内置+外置flash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40

网友C:
大概思路:
1. 通过sct规定好boot和app的flash分布;
2. 去掉app的startup文件,自己在app_main里面实现全局变量初始化;
3. 修改boot的startup文件,时钟初始化完直接跳到boot_main,boot_main再到app_main;

网友:
完全可以,只需要解决app和bootloader能分别调用不同的分散加载文件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做的:
1. 自定义一个头文件,里面标识是 app 还是 bootloader
2. 自己写一个c#程序:根据上面头文件里的定义,生成 sct 文件
3. 同样根据这个头文件,根据app 和 bootloader 配置 scb->vector 地址
4. 在 keil里设置:编译前 调用 步骤2的ex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值得拥有
[开发工具] 使用OpenOCD+VSCode一键烧录Boot+App到内置+外置flash
https://www.armbbs.cn/f ...

谢谢大佬,这个方法是很可以。但也是两个工程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意义不大,可领导要求一个程序出来,即一个hex文件,说便于整机BOM管理。

整了半天,仅仅是为了合并成一个hex吗?

这个超级简单啊。srec_cat.exe合并各种hex文件即可,一个MDK工程可以管理N多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了半天,仅仅是为了合并成一个hex吗?

这个超级简单啊。srec_cat.exe合并各种hex文件即可,一个MDK ...

也不行,需要一个工程文件,不是合并的这种,这个实际意义上还是两个MDK工程文件,要在一个工程文件里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思路:
1. 通过sct规定好boot和app的flash分布;
2. 去掉app的startup文件,自己在app_main里面实现全 ...

flash分布是做好了,怎么理解 “app的startup文件”   和  “boot的startup文件” 呢?我现在只有一个工程文件,即一个startup文件。还有就是怎么才能保证boot烧录在里面了,烧app时候断电不会成板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行,需要一个工程文件,不是合并的这种,这个实际意义上还是两个MDK工程文件,要在一个工程文件里面 ...

必须可以,此贴。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网友D:
看这个问题,有点模模糊糊,简单回答一下,以便参考:
要合并boot和app工程,是为了便于修改维护工程?那为什么不弄成一个工程。
如果要boot引导升级,可以将boot生成数组放到app中,也很方便。
如果说要方便编辑编译,记得IAR可以新建一个.eww里面放置多个工程,编辑时来回切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flash分布是做好了,怎么理解 “app的startup文件”   和  “boot的startup文件” 呢?我现在只有一个工 ...

是不是bootloader和app共用了很多驱动,而不想维护两套相同功能的代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前面说的就可以实现。
对于我来说,修改startup文件难度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问题,有点模模糊糊,简单回答一下,以便参考:
要合并boot和app工程,是为了便于修改维护工程?那 ...

1、目的就是需要合成一个工程。
2、将boot生成数组的话,要是需要需改boot程序的话,比较麻烦。
3、这样实际还是两个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bootloader和app共用了很多驱动,而不想维护两套相同功能的代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前面说的就 ...

boot仅用串口初始化,没有很多驱动。对差不多,意思就是一套代码出来。尝试过不带UCOS貌似可以实现,带来UCOS会HardFault_Handler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个方法是很可以。但也是两个工程文件

Project->New Multi-Porject Workspace

楼主:
大致尝试了一下,但会出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ject->New Multi-Porject Workspace

实际意义还是两个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此贴。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 ...

是将boot程序存储位置在spiflash中吗?还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整了半天,仅仅是为了合并成一个hex吗?

这个超级简单啊。srec_cat.exe合并各种hex文件即可,一个MDK ...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特方便。编译好直接就合成一个HEX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特方便。编译好直接就合成一个HEX文件了

是,这样合成也挺好的。应该需要判断boot程序地址可以实现。但这样有两个工程文件,领导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仅用串口初始化,没有很多驱动。对差不多,意思就是一套代码出来。尝试过不带UCOS貌似可以实现,带来 ...

那就按照前面说的,只需要额外写个程序(功能:自动根据配置生成 sct 文件)
在 keil 里面设置 before build/rebuild 调用这个exe

网友H:
可以实现,但没必要。建议考虑搞子工程形式的。
然后用批处理就可以一次编译完成

网友I:
我可能懂你的意思了, 你可以再MDK里面 添加1个Boot的标签, 然后引用不同的.c .h文件 , 实际上是2个工程, 只不过用一个MDK显示了而已, 这样能修改BOOT 和 APP程序, 自己切换标签即可,

网友J:
多年以前的公司用的ST芯片,其开发环境就是APP+BOOT搞成一个工程下实现的,现在看看多年以前的代码,都不知道怎么能正常运行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一个,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参考意义:
1. 将驱动部分打包在一个section中,boot在一个section,app在一个section中
2. 设置两个固定的程序入口boot_main, app_main,在入口处根据标志位判断跳转boot还是app,然后执行对应程序
3. 如果不同外设驱动也固定了位置,则修改了驱动时直接往这个位置打补丁即可

网友K:
楼主放一把菜刀在键盘边上,等领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实现,但没必要。建议考虑搞子工程形式的。

然后用批处理就可以一次编译完成

这样也是不同形式的两个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可能懂你的意思了, 你可以再MDK里面 添加1个Boot的标签, 然后引用不同的.c .h文件 , 实际上是2个工程, 只 ...

不,就是需要一个工程文件完成boot和app,不能两个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年以前的公司用的ST芯片,其开发环境就是APP+BOOT搞成一个工程下实现的,现在看看多年以前的代码,都不知 ...

哈哈哈,看以前的代码都这样,一大堆警告照样跑。我这边现在程序也是这样跑的,就是若烧app时候掉电了,就成板砖了

网友L:
合并意义不大,boot程序应该做的足够简单稳定,通用免维护。
单位同一平台下的设备都用的一个boot,几年了至今都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合并意义不大,boot程序应该做的足够简单稳定,通用免维护。
单位同一平台下的设备都用的一个boot,几年了 ...

对,我也这么觉得,boot程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改动的,领导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放一把菜刀在键盘边上,等领导来……

这表情包也太真实了

网友C:
1. sct文件是支持预编译的

2. 这两个文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3. 合并两个工作你最需要的是解决全局变量初始化的问题,也就是boot不进入__main(c库的入口,不是main),app才进入__main,
也就是重定位load和修改startup,startup不一定是汇编,可以是c文件的(CMSIS官方例子)

网友M:
我的理解哈,要把两个工程boot和App合并到一个工程中,可以在MDK中使用不同的Target,在对应的Target里面定义不同的宏来区分

网友N:
没意义啊。
你们领导不是技术出身的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我们都是一个BOOT,一个APP,APP里编译后执行一个脚本,把两个HEX合并就完事了。
操作起来很方便,不需要额外的东西。

网友O:
你领导半桶水吧。就搞这些没用的。本来就是两个执行程序,硬要搞一起。没事找事干。给他boot和app的合并脚本: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6724373

网友P:
你们领导就是个傻子。  APP和BOOT要保证运行在完全独立封闭的区间。 调用过同一个函数就会失去独立性,也就会导致不同版本的BOOT和APP不兼容,这样便失去了BOOT的意义。靠谱的还是BOOT和APP分开,做个文件合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sct文件是支持预编译的

boot里面没有main函数的话,要是已经烧好boot程序之后,下一次烧写app时候,app烧一半断电了那不是boot也要重新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理解哈,要把两个工程boot和App合并到一个工程中,可以在MDK中使用不同的Target,在对应的Target里面定 ...

这样是不是需要区分app的hex和boot的hex文件?会生成两个hex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意义啊。
你们领导不是技术出身的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我们都是一个BOOT,一个APP,APP里编译后执行 ...

是做技术出生,他觉得做成一个工程好管理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领导半桶水吧。就搞这些没用的。本来就是两个执行程序,硬要搞一起。没事找事干。给他boot和app的合并脚 ...

确实是没事找事干
本来boot程序就只干boot的活。一定要组合在一起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意义不大,可领导要求一个程序出来,即一个hex文件,说便于整机BOM管理。

领导要只有一个HEX文件,你就给他一个合并后的HEX就是了。难道领导还要求你的源码里面必须只有一个uvprojx文件,并且里面只有一个targ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们领导就是个傻子。  APP和BOOT要保证运行在完全独立封闭的区间。 调用过同一个函数就会失去独立性,也就 ...

通过stc文件是可以设置app和boot独立的内存。他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远程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Q:
领导要只有一个HEX文件,你就给他一个合并后的HEX就是了。难道领导还要求你的源码里面必须只有一个uvproj ...

对,他主要是看能否按他要求完成这个任务。做技术出生的,程序归档需要领导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通过stc文件是可以设置app和boot独立的内存。他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远程升级。

没用的。比如APP和BOOT都调用了Hal库的USB函数,不论你这个函数放在APP区还是BOOT区,只要你修改了所在区域的任何代码该函数的地址就是发生变化。 这时候你升级APP,就会无法正确调用该函数。除非BOOT和APP同时升级,但boot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用的。比如APP和BOOT都调用了Hal库的USB函数,不论你这个函数放在APP区还是BOOT区,只要你修改了所在区 ...

正解。不仅HAL函数,所用调用库函数都有这问题,有时候你做个除法也会调用某些库函数。

网友R:
我就是bootloader和app一个工程,因为bootloader用到代码只是app的一部分,如初始化代码,usb代码等,一个工程只是配置不一样(如bootloader定义了_BOOTLOADER_,而App则没有定义)。

网友S:
可以文件追加形式将两个bin文件合成一个,例如linux中的cat命令: cat app.bin >> bootloader.bin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就是bootloader和app一个工程,因为bootloader用到代码只是app的一部分,如初始化代码,usb代码等,一个 ...

那你的boot能单独运行吗?复位之后boot还能单独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文件追加形式将两个bin文件合成一个,例如linux中的cat命令: cat app.bin >> bootloader.bin

很多种方式合并Hex文件,但是都是两个工程文件编译出来的Hex文件

网友T(2023-02-08):
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维护起来不方便,对APP升级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样反而失去了升级的意义了,全局变量的初始化都在__main里初始化, 所以app如果做了修改, 无法再次初始化全局变量。还有一些中间函数的问题,还要考虑升级中途断点的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没用的。比如APP和BOOT都调用了Hal库的USB函数,不论你这个函数放在APP区还是BOOT区,只要你修改了所在区 ...

我们公司的boot和app就是同一个工程的,通sct文件来分配boot和app的位置,boot只有负责从备份FLASH区的程序搬到主FLASH区的代码,这样就更精简,而且必须保证用到的所有函数都是单独的,这样保证与APP部分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升级app后boot部分不受影响,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而且把boot部分代码是放在内部FLASH的最后一个扇区的,我猜一个是每次上电运行程序不需要做跳转处理了,还有就是如果放在FLASH开始的地方,那IAP的代码需要调用一些初始化MCU的代码,为了更精简就放在FLASH的最后了。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1、keil的版本一定要一样,不同版本编译出来是有差异的。 2、boot放在最后面的坏处,就是如果在最后阶段从备份FLASH区搬到主FLASH区的过程中出问题了,重新上电都不行了,那就成板砖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们公司的boot和app就是同一个工程的,通sct文件来分配boot和app的位置,boot只有负责从备份FLASH区的程 ...

我有个疑惑不能理解, 就是全局变量怎么初始化。 全局变量是在boot之前就初始化的, 也就是__main函数里被初始化。那如果新的APP程序有增加全局变量, 那这部分全局变量该怎么初始化。个人感觉就是boot必须可以独立运行, 即使中途断电, 再次启动也能保证能启动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有个疑惑不能理解, 就是全局变量怎么初始化。 全局变量是在boot之前就初始化的, 也就是__main函数里被 ...

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全局变量初始化跟boot有什么关系

网友W(2024-03-18):
引用 网友A:
整了半天,仅仅是为了合并成一个hex吗?

这个超级简单啊。srec_cat.exe合并各种hex文件即可,一个MDK ...

请问这种方法如何实现CRC校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请问这种方法如何实现CRC校验?谢谢。

校验整个的CRC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们公司的boot和app就是同一个工程的,通sct文件来分配boot和app的位置,boot只有负责从备份FLASH区的程 ...

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分boot和app了吧?严格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app自更新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A:
合并到一个工程里面没问题,合成成一个程序,我认为意义不大,给自己找麻烦。

硬汉哥,想问一下,关于keil的muiti-target和multi-project应用场景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合并boot和app工程,用那个方式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