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单片机采集一段数据后,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判断数据的起点和终点?

楼主(2022-11-01):
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是由一个个的峰组成的,怎么来判断每个峰的起点和终点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就是求导,判断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求导,判断区间

没有函数关系也能求导吗?硬汉哥,能否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函数关系也能求导吗?硬汉哥,能否详细点,万分感谢

dy/dx ≈ Δy / Δ x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函数关系也能求导吗?硬汉哥,能否详细点,万分感谢

就是楼上坛友写的,求导量化后就是差值做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函数关系也能求导吗?硬汉哥,能否详细点,万分感谢

就是离散数据对时间求导,本身很简单。比如你1s采样一次,第一个数据采样是100,第二个数据采样是110,那么求导就是(110-100)/1。用C语言数组表示就是: ( buff[ i+1 ] - buff[ i ] ) / ΔT,ΔT就是采样间隔时间。

按你楼主位的图片,求导之后会有从正到负的尖锐突变,可试试用于判断峰顶。实际怎么做还得看实际的数据形态,有些峰很尖锐和明显就比较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