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11寄存器配置

楼主(2022-11-01):
液晶屏像素800x480,触摸IC为gt911,i2c通信是正常的,但是配置完寄存器参数,中断后读取的坐标相差太多,有些地方触摸都没有中断,崩溃,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寄存器配置表是参考论坛里gt811的(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66&highlight=gt911),只是修改了一些参数,写完配置后读取的数据是一样,说明是修改成功的

寄存器配置
static uint8_t gt9x_cfg_tab[] = {
        0X00, //0x8047 版本号
        0x20,0x03, //0x8048/8049 X坐标输出最大值800(0x320)
        0xe0,0x01, //0x804a/804b Y坐标输出最大值480 (0x1e0)
        0x01, //0x804c 输出触点个数上限
        0x01, //0x804d XY不交换坐标 下降沿触发
        0x00, //0x804e reserved

        0x02, //0x804f 手指按下去抖动次数
        0x08, //0x8050 原始坐标窗口滤波值
        0x28, //0x8051 大面积触点个数
        0x0A, //0x8052 噪声消除值
        0x5A, //0x8053 屏上触摸点从无到有的阈值
        0x46, //0x8054 屏上触摸点从有到无的阈值
        0x03, //0x8055 进低功耗时间 s
        0x05, //0x8056 坐标上报率

        0x00, //0x8057 X坐标输出门上限
        0x00, //0x8058 Y坐标输出门上限
        0x00,0X00, //0x8059-0x805a reserved
        0x00, //0x805b reserved
        0x00, //0x805c reserved
        0x00, //0x805d 划线过程中小filter设置
        0x18, //0x805e 拉伸区间 1 系数

        0x1A, //0x805f 拉伸区间 2 系数
        0x1E, //0x8060 拉伸区间 3 系数
        0x14, //0x8061 各拉伸区间基数
        0x8C, //0x8062 、、
        0x28, //0x8063 、、
        0x0C, //0x8064 、、
        0x71, //0x8065 驱动组A的驱动频率倍频系数
        0x73, //0x8066 驱动组B的驱动频率倍频系数

        0xB2, //0x8067 驱动组A、B的基频
        0x04, //0x8068
        0x00, //0x8069 相邻两次驱动信号输出时间间隔
        0x00, //0x806a
        0x00, //0x806b 、、
        0x02, //0x806c 、、
        0x03, //0x806d 原始值放大系数
        0x1D, //0x806e 、、

        0x00, //0x806f reserved
        0x01, //0x8070 、、
        0x00,0x00, //reserved
        0x00, //0x8073 、、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8071 - 0x8079 reserved
        0x50, //0x807a 跳频范围的起点频率
        0xA0, //0x807b 跳频范围的终点频率
        0x94, //0x807c 多次噪声检测后确定噪声量,1-63有效
        0xD5, //0x807d 噪声检测超时时间
        0x02, //0x807e 、、

        0x07, //0x807f 判别有干扰的门限
        0x00,0x00, //0x8081 reserved
        0x04, //0x8082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1中心点基频(适用于驱动A、B)
        0xA4, //0x8083
        0x55, //0x8084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1中心点倍频系数
        0x00, //0x8085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2中心点基频(驱动A、B在此基础上换算)
        0x91, //0x8086

        0x62, //0x8087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2中心点倍频系数
        0x00, //0x8088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3中心点基频(适用于驱动A、B)
        0x80, //0x8089
        0x71, //0x808a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3中心点倍频系数
        0x00, //0x808b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4中心点基频(适用于驱动A、B)
        0x71, //0x808c
        0x82, //0x808d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4中心点倍频系数
        0x00, //0x808e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5中心点基频(适用于驱动A、B)

        0x65, //0x808f
        0x95, //0x8090 跳频检测区间频段5中心点倍频系数
        0x00, 0x65, //reserved
        0x00, //0x8093 key1位置 0:无按键
        0x00, //0x8094 key2位置 0:无按键
        0x00, //0x8095 key3位置 0:无按键
        0x00, //0x8096 key4位置 0:无按键

        0x00, //0x8097 reserved
        0x00, //0x8098 reserved
        0x00, //0x8099 reserved
        0x00, //0x809a reserved
        0x00, //0x809b reserved
        0x00, //0x809c reserved
        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809d-0x80b2 reserved
        0x00, //0x80b3 合框距离
        0x00, //0x80b4
        0x00,0x00, //0x80b6 reserved

        0x06, //0x80b7
        0x08, //0x80b8
        0x0A, //0x80b9
        0x0C, //0x80ba
        0x0E, //0x80bb
        0x10, //0x80bc
        0x12, //0x80bd
        0x14, //0x80be

        0x16, //0x80bf
        0x18, //0x80c0
        0x1A, //0x80c1
        0x1C, //0x80c2
        0xFF, //0x80c3
        0xFF, //0x80c4
        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0x00 ,
    0x00, //0x80c5-0x80d4 reserved
        0x00, //0x80d5
        0x02, //0x80d6

        0x04, //0x80d7
        0x06, //0x80d8
        0x08, //0x80d9
        0x0A, //0x80da
        0x0C, //0x80db
        0x0F, //0x80dc
        0x10, //0x80dd
        0x12, //0x80de

        0x13, //0x80df
        0x14, //0x80e0
        0x16, //0x80e1
        0x18, //0x80e2
        0x1C, //0x80e3
        0x1D, //0x80e4
        0x1E, //0x80e5
        0x1F, //0x80e6

        0x20, //0x80e7
        0x21, //0x80e8
        0xFF, //0x80e9
        0xFF, //0x80ea
        0xFF, //0x80eb
        0xFF, //0x80ec
        0xFF, //0x80ed
        0xFF, //0x80ee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80ef-0x80fe reserved

//        0x0B, //0x80ff 配置信息校验
//        0x01 //0x8100 配置以更新标记
};

更新参数
static bool gt9x_update_cfg(void)
{
    uint8_t buf[2];
    uint8_t i = 0;

    bool ret;

    ret = gt9x_write_regs(GT9x_CFGS, gt9x_cfg_tab, sizeof(gt9x_cfg_tab));
    if (ret == false) /* send config */
    {
        gt9x_debug("send config failed\n");
        return false;
    }
    buf[0] = 0;
    for (i = 0; i < sizeof(gt9x_cfg_tab); i++)
        buf[0] += gt9x_cfg_tab[i];
    buf[0] = (~buf[0]) + 1;
    buf[1] = 1;
    ret = gt9x_write_regs(GT9x_CHECK, buf, 2);
    if (ret == false) /* send config */
    {
        gt9x_debug("send config failed\n");
        return false;
    }
    for (uint32_t i = 0; i < CyclesPerUs*1000*10; i++)
        __NOP();

    return true;
}

网友A:
测试下是不是垂直翻转,水平翻转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是不是垂直翻转,水平翻转之类的问题。

直接跟原厂要了个配置表,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跟原厂要了个配置表,现在可以了

可以的话,也分享下,方便其他群友看

网友B:
分享也没用,不同的屏配置表不一样,除了分辨率其它最好别动,出厂前触屏厂会调试好参数的。我就吃过这亏。分辨率都可以不动读出来乘倍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也没用,不同的屏配置表不一样,除了分辨率其它最好别动,出厂前触屏厂会调试好参数的。我就吃过这亏。 ...

很有意义,我们早期的GT811就是我们魔改的,单独购置的GT811芯片。

现在到了GT911后,发现使用一体屏更划算,比单独买芯片划算,所以现在就没有用这种方式了。

网友C(2023-11-02):
你好,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分享我一下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分享我一下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https://github.com/goodix/gt9xx_driver_android

网友(2024-06-20):
蛋疼,我也是配置改错了,刚刚才问厂家要到配置,我是240*320的,GT911的
//原厂配置 支持5点触摸
0x41,0xF0,0x00,0x40,0x01,0x05,0x35,0x00,0x02,0x08,0x1E,0x08,
0x50,0x3C,0x0F,0x05,0x00,0x00,0x00,0x00,0x50,0x00,0x00,0x18,
0x1A,0x1E,0x14,0x87,0x27,0x0A,0x4B,0x4D,0xD3,0x07,0x00,0x00,
0x00,0x02,0x32,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2,
...
0xFF,0xFF,0xFF,0xFF,0x53,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