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103ZE的ThreadX移植原装任务统计分析,占用率一直100%

楼主(2022-11-01):
该使能的宏我已经使能了,这是啥情况

工程代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FFx2-ldNYsUymySx3Jekw
提取码:fmov

楼主:
我按照文档来移植的

网友A:
这个是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运行,看看这个的运行是否有问题。

ThreadX的统计是基于DWT实现的。

网友B(2023-04-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运行,看看这个的运行是否有问题。

ThreadX的统计是基于DWT实现的。

C:\Users\One\Desktop\无标题.png   最大栈使用为啥这么高,从例程工程里直接复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栈使用为啥这么高,从例程工程里直接复制来的...

没有移植好

网友:
p_tcb->tx_thread_stack_highest_ptr 的值是0

网友C:
我也用过103的threadx 每次下载程序后 要重新上电DWT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过103的threadx 每次下载程序后 要重新上电DWT才能正常工作

他这个是栈监测有问题。

网友D:
他是不是开了功能安全相关的宏,导致显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不是开了功能安全相关的宏,导致显示不对?

c里开了这几个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429_439xx,
ARM_MATH_LOOPUNROLL,
ARM_MATH_ROUNDING,
TX_ENABLE_FPU_SUPPORT,
G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
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
TX_CORTEX_M_EPK

汇编开了这几个
TX_ENABLE_FPU_SUPPORT,
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TX_ENABLE_STACK_CHECK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不是开了功能安全相关的宏,导致显示不对?

多谢提醒,c的宏定义少了,TX_ENABLE_STACK_CHE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