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触摸采用那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2022-11-02):
看了三家的emwin的触摸实现方法:
1.原子
GUI_X_Touch_Analog.c文件中给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return 0;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return 0;
}

提供x,y数据

然后开个触摸任务
void touch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GUI_TOUCH_Exec();
                vTaskDelay(5);                //延时5ms
        }
}

2.野火
基于GUI实现一个触摸检测函数,在
void touch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GT9xx_GetOnePiont();
                vTaskDelay(5);                //延时5ms
        }
}
未使用GUI_X_Touch_Analog.c

3.安富莱

实现触摸检测,在定时器中调用,未使用GUI_X_Touch_Analog.c,也没创建触摸检测任务。

大家觉得那种好?
我还是喜欢第一种,套用GUI现有东西,那种比较好理解。

网友:
显然我们的触摸实现你没有认真学习。

1、使用GUI_X_Touch_Analog.c是早期uCGUI3.x时代的玩法,可以搜我论坛一堆移植帖子,都是这个玩法。

2、进入emWin5.x就不再采用这种玩法了,电容屏不方便使用,核心就是调用GUI_PID_StoreState即可,简单易移植,随调随用,这个分两种
(1)OS下必定是创建一个任务,

(2)而裸机下,推荐采用这种方案,这个是完美配合emWin的玩法。

网友:
进入emWin6.x后,我们统一了裸机,emWin和ThreadX GUIX的触摸玩法。

ThreadX GUIX,emWin6.x和裸机触摸触发方案已经完全统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061&fromuid=58

网友:
一般处理方法(uCOS III):
1. 用任务1(定时任务或者中断任务)读取硬件坐标ADC值,发送事件通知任务2,-- 任务1的作用是定期读取触控ADC值
2. 任务2等待任务1的事件通知,处理ADC数据后,调用GUI_PID_StoreState(将数据保存在emWin的内部缓冲区),-- 任务2的作用是中间层,可以处理任何数据(比如忽略部分触控数据,或者人为增加数据用于测试等等...)
3. 任务1,任务2的优先级一样,都比emWin应用的优先级高
这样处理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