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网络调试助手用udp给stm32发送大文件切片错误

楼主(2022-11-02):
想要做一个iap系统,用udp发送程序给stm32,电脑直接用网线连接stm32。但是在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40k的文件时发现文件被自动拆成了40个1k的单独的数据包进行发送,每个数据包的标志位和分片偏移量都没有被正确地写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要做一个简单的握手处理,如果不想做,就用T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一个简单的握手处理,如果不想做,就用TCP

怎么做呀?要在pc端写发送代码吗

网友:
在IP层自动分片了。ip层不会检查对方是否接收成功,有可能是丢包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文件传输协议(FTP)啊,有标准的协议,为啥要自己造轮子。